[求助] 同步时钟的疑问?

楼主(2019-03-13):
疑问:同一个时钟通过PLL出来的若干时钟,clk1,clk2,clk3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具备整数倍关系,才能叫“同步时钟”?
(1)论坛里面看见之前的帖子,有的人说“同步时钟要求时钟之间的相位差固定”,这才叫同步时钟;
(2)但是也在其他地方看见一个说法,只要是从同一个PLL出来的时钟,必然就是同步的了;
      如果是(1)的说法,那么显然要求整数倍关系,因为非整数倍相位会出现变化。
从数据处理上来看,同一个PLL输出的99MHZ与100MHZ,一般数据传输是不能直接传的,需要通过异步时钟域处理,那么是不是就说明
99MHZ与100MHZ就是异步时钟了呢?
     望高人解答。

网友A:
其实在工具(DC/PT/Vivado)看来:只要你能明确告诉2个时钟的信息(频率,上升沿/下降沿的时间,初始相位的关系),工具都可以分析timing(估计就是大家理解的"同步" ==能正确分析timing)。
回答问题:
如果是PLL出来的多个时钟,以上信息都可以明确给出,工具可以分析timing。但是不同时钟的clock tree不同,时钟的skew不同,hold time很难满足(信号跨clk1/2/3时)。

回答完,照例发个数字IC设计课程的广告,希望能让大家明白更多数字设计的原理,朝专家级迈进。
https://ke.qq.com/course/379407?tuin=64ce5e2a

网友B:
时钟频率不同,必然是异步时钟
频率相同,不一定是同步时钟。
同一个PLL出来,或者说同一个root点出来的多个时钟,是异步还是同步也要由物理实现时的约束条件决定。如果两者设为同步时钟,意味着两个clock要做balance。否则只能作为异步时钟使用。

同步时钟的相位也可能存在差异,例如有timing borrow的情况,占空比都可能改变,相位差也就不固定,工具会自动进行timing的balan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在工具(DC/PT/Vivado)看来:只要你能明确告诉2个时钟的信息(频率,上升沿/下降沿的时间,初始相位的关 ...

我也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同一个pll出来的两个clk,比如一个10m,一个20m,可以约束为同步时钟,那么在做时序分析的时候需不需要约束multicycl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频率不同,必然是异步时钟
频率相同,不一定是同步时钟。
同一个PLL出来,或者说同一个root点出来的多 ...

专业!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