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C的选项 -modelincdir

楼主(2019-03-13):
怎么找不到这个选项的说明,在工具的目录里grep不到(其他格式文件太多,没法一样查找),求指点下,谢谢!

网友:
5.6 -modelincdir pathname [:pathname]
Specifies a list of directories to be searched for model files, included files, or files that are passed as
instance parameter values.
Se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modelincdir  option in the chapter "Elaborating" in the Virtuoso AMS
Designer Simulator User Guide for details on this op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请问在哪里找到的,cdnshelp不太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