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elsim仿真赋初值的问题

楼主(2019-03-13):
大家好!本人小白一枚,在用modelsim做数字后仿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源代码里有个计数器,当时没有加复位信号(下载到FPGA里验证过没有问题),但modelsim因为没有给计数器赋初值,所以一直都是不定值X,在前仿的时候可以直接在源代码中reg count=0来给计数器赋初值,但是后仿代码已经变成了门级网表,不能直接赋初值了,因为这个问题计数器一直是不定值X,导致无法进行后仿,想请问一下各位大哥,除了重新修改代码加上复位信号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modelsim软件中有没有选项可以定义所有的寄存器初值?或者其他仿真软件,如vcs,NCVerilog,有没有这种功能
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是后仿真的话,直接对这一类寄存器使用deposit赋初值即可。等逻辑对该寄存器有驱动,就会变成逻辑的驱动值。一般对无复位寄存器是这么处理的。或者是修改最底层单元,把初始化代码加上。前者用于无复位寄存器比较少的时候,后者用于多的情况。你这个count看起来就是一个简单的寄存器,不是可以通过总线读写的,那就使用deposit方式赋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