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后仿真遇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9-03-13):
仿真PLL,用AMS混合仿真方法,其中PLL的VCO用spectre格式的post netlist(***.pex.netlist),PLL数字部分用Verilog导出生成的function model;
可以成功生成netlist,但当进行run时,最后会提示“Vector net cannot be connected to a Spice/Spectre instance by port name”这个错误(下图);
CDF的配置见下图;
这个用来后仿真的spectre netlist在使用spectre仿真器时,是可以成功后仿真的;
有没有同僚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的,有破解之法吗?

网友:
vector net是verilog function model块吗?
instance port是VCO post netlist例化端口吗?
那对接时,两者名字都一样吗?是不是中间缺少个桥接的东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functional模块与specter网表之间的问题;
这两个cell之间没有直接连接关系;
感觉像是在AMS下specter view端口(CDF里面定义的格式)与specter网表里面定义的端口之间不能连接上;

网友:
回复 4# 88王道 层次化配置时,use template选项用的AMS吗?
好像是因为在cell bindings下边,右键set cell view,选source file时,才会出这错。伴随提示warning

网友:
意思是bus线连接单个port出问题了。 sourcefile_opts property in HED should be set to -autobu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设置在哪里?

网友(2021-02-17):
感謝大大分享,正好遇到此問題

网友B(2022-09-05):
感谢分享,已成功解决问题

网友C(2023-03-13):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已成功解决问题

只是后仿的模块说着-auto.bus吗?为什么我设置完成后仍然报这个错

网友:
只是后仿的模块说着-auto.bus吗?为什么我设置完成后仍然报这个错

网友(2024-06-13):
引用 网友C:
只是后仿的模块说着-auto.bus吗?为什么我设置完成后仍然报这个错

你好,我也是设置了-auto_bus仍然报错,请问你这边解决了嘛

网友(2024-07-17):
前辈经验丰富,很有帮助,多谢前辈!!按照方法加上-auto_bus就可以了

网友(2024-10-18):
十分感谢,打上 -atuo_bus之后可以混合运行 post-sim 和 functional

网友(2024-11-17):
感谢分享,问题解决

网友:
感谢分享,解决问题

网友(2025-03-01):
感谢分享,非常有用

网友(2025-07-18):
感谢,好使,在config的配置界面加上这指令就完全可行了

网友:
感谢大佬,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