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启动阶段的震荡

楼主(2019-03-14):
关于LDO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下
这是个capless LDO,5V转3.3V,load为0.1mA—22mA,输出端decap 100pF。
0.1mA时phase margin大概20到28度,22mA时45度以上。
如附图所示,startup时会有这种波动,原因是啥呢?(corner:FS125F_4.5V)

即使把decap减小,轻负载时的phase margin能到40度以上,这个波动也没咋变化,就是说不是phase margin的事了?

还有,power tr的栅有一段时间跌入谷底,基本贴地飞,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虽然有这些奇奇怪怪的波动但LDO还是正常启动去工作了,其他性能也都SPEC in,这能不能算完成呢。

网友:
建议搞个power down功能,vdd起来以后再enable,你现在的这段震荡不一定跟phase margin有关,有可能是建立时的问题。
栅拉到低一般是给电容充电,需要提供最大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power down功能??等IOVDD起来再enable??没见过这种LDO啊,LDO不就是随着电源起来而起来吗。
    你这要是等电源起来,意思是要类似POR的macro加进来?

楼主:
PS: power tr的栅贴地飞的corner基本是FF125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LDO都是带power down的啊。。。LDO要等bandgap稳定再enable吧,这时候电源肯定要起来了,甚至要加电源的UVLO电路

网友:
关于LDO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下
这是个capless LDO,5V转3.3V,load为0.1mA—22mA,输出端decap 100pF。
0. ...
引用 网友B:

先看
bandgap 电压
..有些
bandgapstart up 要开不开会有段
ring . 但开起来就没事. 而且某
corner才有
.

网友:
如上所述,POR可以解决初始变化参考值。
在VREF和VFB曲线的轨迹上可以清楚地看到VOUT电压下降的原因。 由于Vref尚未稳定,Vref和Vout(和VFB)都会移动,当VFB大于VREF时,输出会向GND下降。
如果LDO被更好地倾倒(更好的相位裕度),这可能不会发生。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在LDO使能之前需要稳定参考,因此需要P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肯定是带power down功能的

楼主:
现在知道原因了,就是BGR输出端的RC太小了,加大就行了,其实不加也行。。反正之后都会起来,sim结果也都正常
还有,这个LDO是随着IOVDD的启动一起开启的,没用POR的输出
谢谢各位的讨论

网友:
带power down功能

网友:
可以做个softstart功能,还要注意检查下LDO里面会不会有寄生的小环路瞬间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