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版本的Virtuoso61 DX/DY是否可编辑问题

楼主(2019-03-14):
图1:X/Y/DX/DY处于可编辑状态
图2:X/Y/DX/DY处于不可编辑状态

如上图示,同样是virtuoso61,不同的版本可能会出现上述差异,想请教一下dx/dy是否可编辑是受什么决定的呢?
是否可以自行配置成想要的状态呢?

楼主:
随手拍的照片,有些模糊,大概看个意思,见谅见谅

网友:
没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的是哪种状态呢?能编辑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本617,能编辑

网友:
好像是有个版本打开不能直接编辑需要改设置
后来换版本就可以了也就没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边装的617可以编辑,616有多个版本其中有可以编辑的版本也有不可以编辑的,615、614我这边装的都是默认不能编辑的

网友:
worksapce或者.cadence

网友C:
弱弱地问一下,DX/DY和X/Y有什么区别?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地问一下,DX/DY和X/Y有什么区别?没用过

x,y就是当前光标位置的坐标,dx,dy就是当你选中某个path、instance以后进行move或者stretch操作时延x或者y的相对位移

网友(2019-04-24):
引用 楼主:
x,y就是当前光标位置的坐标,dx,dy就是当你选中某个path、instance以后进行move或者stretch操作时延x或者 ...

多谢多谢!

网友(2023-08-12):
您好!请问virtuoso5.10.41版本,怎样设置DX,DY为可编辑状态?修改哪个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