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 power state 跟sdc mode

楼主(2019-03-14):
请教一个问题,upf power state是定义POWER MODE的,是定义一种工作模式,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个power state就要对应写一个sdc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再加入corner和rc信息,那么scenario会很巨大啊。

网友:
不用,power state只是告诉synthesis tool哪里要ISO,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可不可以理解为,dc吃upf是为了综合时候加iso ,levelshift 等cell, icc吃upf,是为了可以derive_pg_connection ,创建电压域的。 upf 文件本身并没有约束,还是靠sdc来约束? 再次感谢!

网友:
UPF和RTL是类似的概念,RTL定义逻辑连接关系,UPF定义电源连接关系,RTL+UPF才是我们设计的电路,为了确保电路工作在我们期望的频率,就需要进行时序约束,也就是SDC文件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这么说来upf跟sdc没有关系。再请教下,写sdc的时候也是需要考虑不同power domain的工作情况。比如PD1的电源是关闭的,这个在sdc中怎么体现呢?给PD上电,指明电压倒是可以用set_voltage的命令。 简单的说一个power domain可能有不同状态,可能是 off ,高压 ,低压状态。那么些sdc怎么才能体现这个呢,还是挑一个高压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点相关经验,分享一下,如果有说错的,欢迎大家指正。
就我参与的多电源项目中,STA中电压应该不能设置为0,
因为时序信息是从lib里去取的,
如果你没有0v的lib,你肯定取不到时序信息。

电源之间数据交互部分会设置不同的电压等多个pattern来测试时序和串扰。
例如:有两个电源vdd1,vdd2,假设电压范围都是1.0-1.32
那么就会有这么几个pattern,
vdd1=1.0,vdd2=1.32
vdd1=1.32,vdd2=1

多电源电路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某个电源off后,
由于没有电压,所以这个power domain的电路会输出一个不定状态的信号,
如果这个信号电压正好处于中间状态,那么接收这个信号的另一个power domain的电路有可能会pmos,nmos同时导通,产生贯通电流,导致电路工作不正常,所以一般会加isolation的cell,
但是整个电路中有没有不定状态的信号传播,是需要去验证的,我们做项目的时候用的是VC-LP去验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谢谢回复。那么是不是要写2个sdc。如下:

例如:有两个电源vdd1,vdd2,假设电压范围都是1.0-1.32
那么就会有这么几个pattern,
vdd1=1.0,vdd2=1.32  #这个模式写一个mode1.sdc
vdd1=1.32,vdd2=1   #这个模式写一个mode2.sdc

我自己理解,多电压域的设计,是在原来mcmm的基础上,增加了电压值的变化。
原来mcmm = mode + corner(pvt) + rc 。
现在是
mode + [ corner(pt),变化的voltage ] + rc

网友B:
回复 网友D:

Power State在UPF里已经说明了,为什么一定要体现在SDC里呢。SDC约束的是timing,当你set_operating_condition之后,电路的工作电压就已经知道了。然后就在这个电压下必须满足时序约束,不管Power到底是on还是off;而不是Power on就要时序检查,Power down就不进行时序检查。

网友:
    每个power domain的状态,不需要在sdc里体现。
mcmm里要有对应的set_voltage ,和 set_operating_condition就行了 .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

网友(2019-06-06):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Power State在UPF里已经说明了,为什么一定要体现在SDC里呢。SDC约束的是timing,当 ...

有一点需要纠正,不同电压下确实需要不同sdc,因为timing会跟电压相关,电压降了肯定速度就降了。在实际应用中,降压的模块一般都是有一个低功耗模式,降频、降压,所以时序分析时低压情况和高压情况的sdc是不同的。
在MMMC的处理上,个人感觉还是cpf更强大,而且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