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带运放的带隙基准温度曲线问题,小白求助

楼主(2019-03-14):
下图是运放A点的温度扫描,小白一个,不太懂是我的运放没有工作吗,仿真了好几个节点,都没有温度曲线,都是0。
只有运放输出有温度曲线,但是和我把下方两个PNP去掉后的曲线竟然是一致,这是不是就说明了三极管没有工作?下图是仿真结果

网友:
第一张图就说明了问题,你的PMOS源端电压都是0!!!!你是不是把VDD忘了给电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显示是0,但是我加了电压,仿真上也证实了,5v电压,没有问题。想不懂为什么仿真温度时候好多节点都是0,感觉完全没产生pta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还能帮忙指教下么?

网友A:
给一张测试环境完整的截图,肯定是VDD的问题。

网友:
Bandgap有两个稳定的工作点,一个是零。 您的电路没有启动电路辅助。 什么都没有开始。 添加适当的启动电路,将电路输出移至非零工作点。

网友:
回复 6# AcoAco电路要是没启动的话,运放输出端接的PMOS栅端电压应该为高,他这里都快接近0了。

网友B:
有可能正回授了,是op input正負弄反了,上面有PMOS記得要在反邊阿~

网友:
Reply 1# boredlr

解释电路是一个问题,因为图是指未标记的节点。 如果MOS端子连接正确,那么正如您所说的运算放大器输出接近零而不是带隙输出必须高(非零)。 也许有些联系是错误的。 PMOS门的运算放大器输出可能无法成功连接。

注意:Opamp不是逻辑门。 它的输入必须标记为+和 - 如IN + IN-。

如果MOS端子连接正确,那么正如您所述的运算放大器输出接近零而不是带隙输出必须高(非零)。也许有些联系是错误 .PMOS门的运算放大器输出可能无法成功连接。

注意:Opamp不是逻辑门。它的输入必须标记为+和 - 如IN + IN-。

网友:
你先贴个DC结果的图吧,从之前的图来看VDD是0V。
PMOS的W和L也给的有点小了。

网友:
你的运放没有接电源地吧?我看你的symbol上没有vdd和gnd的pin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一张测试环境完整的截图,肯定是VDD的问题。

确实是VDD的问题,我重新建了电路图,将原来的复制过去,就好了,不明白之前是什么原因导致电压为零,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正回授了,是op input正負弄反了,上面有PMOS記得要在反邊阿~

思考过你的想法,很有帮助,以前没有思考过op 正反的问题,多谢

网友(2019-04-26):
你做了一个 PTAT 电压发生器。

------------------------------------------------------
嘉兴飞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 集成电路设计工程师 实习、应届优先
联系:fc@flychild.com.cn 或Q_4628_6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