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model parameter problem

楼主(2019-03-14):
if I input the parameters W=10u, NF=2 of a mos model, what is the effective total width that spectre would simulate?

for my understanding it should be splitted to 2x5u with effective W=10u, they should be the same. However, by simulation with Id,sat (NF=1) < Id,sat (NF=2), why?

THX!

网友:
是两倍关系吗?如果只是细微差距,那你理解没有错。
问题是,有些工艺的总W是要乘上nf的,这两种我都遇到过。后者和mul类似,严格讲和m的区别,好像仅仅是源漏不共用而已。

网友:
open model file to check nf parameter in this mos device.

楼主:
find out the problem! it jumps to difference model bin with different individual mos size.

Thanks for you guys help any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