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出现miss net 在版图和原理图对应看感觉没连错,求指导指导错哪了

楼主(2019-03-14):
net 68 net 72 分别对应原理图M9 M10黄线和绿线  ,版图连线  感觉没连错啊,LVS出错信息  底下的missing instance 又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您好,
1,LVS查错的顺序应该是器件->连线->属性;
      先解决器件无法对应的问题,因为无法匹配的器件很大可能会产生错误的连线,将不匹配的器件更正之后,相关的连线错误也会消失。您这layout中多出了SMN2,请查找SMN2和MN的差异,找出错误的原因。
2,missing net指的是程序无法找到对应的连线,“没有”即“missing”;missing instance 同理。

网友:
根据你的report可以看出错误点可能是MN7,8,9,10连接有错误,建议仔细查找

网友:
是不是有soft Connect错误
如果没有DNW,电路不能这么设计

网友:
图中的nmos的源和衬底连在一起,并且作为信号线,应该要使用隔离的nmos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那4个地方,线应该没连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个共源共栅电路,上面的pmos管源和衬底也这样连的没报错,就下面的4个nmos管的衬底打的孔部分highlight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你是否是新手,MN7,8的finger为3个,仔细查看你的管子源漏极并未连接在一起,蓝色框选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将这几个端口连接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耐心,我确认了下nmos那些端是连在一起的,不知道传上去怎么变了,感觉是nmos多衬底的缘故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DNW,看资料说dnw画在Nwell中,然后如何与nmos相连作隔离,您能画一个截个图我参考看看吗?麻烦了,万分感激

网友:
器件结构看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