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触发器的设计多了2个非门有什么作用,如图所示

楼主(2019-03-14):
为什么在输入口和输出口加一个非门来设计者触发器,这样不是占用版图面积了吗?阎石写的《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就没有这2个非门。  书上结构为

想不通求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前边的那个是:刚过来的信号整下型吧;
后边的那个是:1、隔离作用,防止后边节点改写寄存器内数据(这个和具体电路有关)2、提供驱动能力,驱动后级?

网友:
这两个都可以认为是buffer,目的就是降毛刺和隔离,如果w/l取得大可以加驱动力。

网友:
为了满足不同的应用场合开发了各种特性的单元,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如果想面积小一点,可以选择前面和后面不带反向器的单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是用于计数器里的一个触发器

网友:
可以认为是buffer

网友:
驱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