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电流密度计算,方块电阻这些的ppt ,最好有示意图

楼主(2019-03-15):
求资料,帮帮心里明白不会描述的我吧

网友A:
电流密度来之foundry

网友:
去找工艺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密度来之foundry

请问方块阻值哪里可以看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方块阻值哪里可以看到吗?

fab提供的design rule,(我们公司的是pdf)
Electrical Design Rule

网友:
方块电阻的话可以调个1*1的金属电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