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pattern

楼主(2019-03-15):
请教一个问题,用dc生成的测试协议和经过pnr后的网表推出最后的wgl 格式pattern。
最后把这个wgl的pattern提交给测试厂商。除此之外还需要提交什么信息呢。
testbench是工具自动产生的。看波形会有什么时候给data数据,什么时候给时钟信息。
但是这些信息怎么提交给ATE测试机台呢?  望大神不腻赐教啊

网友A:
scan向量只需要提供wgl文件给ate测试人员即可,测试的自己会把wgl转成机台识别的向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an向量只需要提供wgl文件给ate测试人员即可,测试的自己会把wgl转成机台识别的向量 ...

你好,谢谢回复。在scan mode ,时序上我有约束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这些信息需要提供给ATE机台吗?
我不清楚机台怎么调配工作的。比如0时刻给data,过4ns再给clock 。这些信息机台怎么知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回复。在scan mode ,时序上我有约束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这些信息需要提供给AT ...

input output delay 是给后端pr用的,不用给ate,然后时钟比数据晚4ns,你可以在testproc里面调整force pi或者改时钟波形。也不用给ate那边,他们自己会根据机台测试情况来调整信号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 output delay 是给后端pr用的,不用给ate,然后时钟比数据晚4ns,你可以在testproc里面调整force p ...

受教,谢谢回复,现在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