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验证spi接口为总线的ip时,怎么对寄存器进行连续的读或写操作

楼主(2019-03-15):
正常的按《UVM实战》写的那样只能对单个寄存器进行一次的读写操作,比如想要让spi进行一长段的发送怎么写adapter以下是写的adater和transaction以及driver

class spi_adapter extends uvm_reg_adapter;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spi_adapter");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virtual function uvm_sequence_item reg2bus(const ref uvm_reg_bus_op rw);
      spi_tr tr;
      tr = new("tr");
      tr.data[0][7]   = (rw.kind == UVM_READ) ? 1'b0 : 1'b1;
      tr.data[0][6:0] = rw.addr;
      tr.data[1]      = rw.data;
      return tr;
   endfunction
其中tr定义成动态数组,但是在adapter的时候根据连续多谢的字节进行调整??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s2reg(uvm_sequence_item bus_item, ref uvm_reg_bus_op rw);
      spi_tr tr;
      if(!$cast(tr,bus_item)) begin
         `uvm_fatal(get_type_name(),"Provided bus_item is not of the correct type. expecting bus_transaction")
         return; //?????????
      end
      rw.kind = (tr.data[0][7] == 1'b0) ? UVM_READ : UVM_WRITE;
      rw.addr = tr.data[0][6:0];
      rw.data = tr.data[1];
      rw.status = UVM_IS_OK;
   endfunction

   `uvm_object_utils(spi_adapter)
endclass : spi_adapter

class spi_tr extends uvm_sequence_item;
    rand logic [7:0]  data[];
  //  rad logic [2:0]  cs_delay;

    `uvm_object_utils_begin(spi_tr)               //use factory register
       `uvm_field_array_int(data,UVM_ALL_ON)      //use field_automation   mechanism
   //    `uvm_field_int(cs_delay,UVM_ALL_ON)
    `uvm_object_utils_end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spi_tr");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endclass

task  spi_driver::configure_phase(uvm_phase phase);
         vtspi_if.cs   <= 1'b1;//add to reset phase
         vtspi_if.mosi <= 1'b0;
         vtspi_if.miso <= 1'b0;
         vtspi_if.sclk <= 1'b1;
         `uvm_info("spi_driver","111",UVM_LOW)
         while(!vtspi_if.rstn)
           #1;
         `uvm_info("spi_driver","222",UVM_LOW)
         while(1)begin
            seq_item_port.get_next_item(req);
            req.print();
            sent_spi(req);
            seq_item_port.item_done();
         end
endtask

task spi_driver::sent_spi(spi_tr tr);
         vtspi_if.cs=0;
         sdo_q.delete();
         repeat(cs_delay) @(vtspi_if.mck);
         foreach(tr.data[j]) begin
            for(int i=7;i>=0;i--)begin
                vtspi_if.sclk=1'b0;
                vtspi_if.mosi=tr.data[j][i];
                sdo_q.push_back(vtspi_if.miso);
                repeat(spi_prescale) @(vtspi_if.mck);
            end
            if(tr.data[0][7]==1)begin
               foreach(tr.data[n])begin
                  for(int m=0;m<=7;m++)begin
                     tr.data[n][m]=sdo_q.pop_back();
                  end
               end
            end
         end
         repeat(cs_delay) @(vtspi_if.mck);
         sdo_q.delete();
endtask

spi要求的时序:

网友A:
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我是不用uvm reg绕开了这个问题,期待高手的解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我是不用uvm reg绕开了这个问题,期待高手的解答啊。。。。。 ...

现在也只能不用寄存器读写,而是使用driver直接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