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uid Guard Ring和MPP Guard Ring的区别

楼主(2019-03-16):
新版本的virtuoso中可以创建Fluid和MPP两种Guard Ring,请问这两种Guard Ring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求助!希望大神能给予帮助哈

网友:
您好,
cadence提供了“Virtuoso Fluid Guard Ring User Guide”,由于Fluid Guard Ring这个概念以Fluid Pcell为基础,而理解Fluid Pcell又需要一些Pcell的知识;我不懂pcell,所以理解Fluid Guard Ring比较费劲,不能讲给您听,但我相信您通过“Virtuoso Fluid Guard Ring User Guide”一定能找到答案。

网友:
字面意思,可自由stretch

网友(2021-04-09):
请问楼主知道了吗

网友(2022-08-22):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Multipart Path衬底接触走线MPP Guardring 衬底接触环Fluid Guardring就是有PCELL可以自己根据需求添加CT,进行streth,chop,tunnel,h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