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的DRC问题,Vn1报错

楼主(2019-03-16):
报错

报错

rule里的内容

rule里的内容

这个错误有人遇到过吗,定位在了via上面

但是这个过孔是P管(smic18,p33)自动生成的,我在rule里面查到下面这句,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改版图。

网友:
lib生成的pcell不是基本只有CT吗?

网友:
您好,
请检查一下,是否是因为相邻PMOS合并源漏时,没有对准或者器件方向不一致,导致出现两个Via交叠,形状不再是一个正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