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上的理想差动op怎么接?

楼主(2019-03-17):
大家好, 我做了个DAC (三角积分调变+class d 放大器) 用spectre模拟
我想在classd output 用主动滤波, 所以后面接一个理想的差动op(用VCVS)加一些RC控制频宽约20k
我想要的filter如图A

但模拟出来发现SNDR降低很多, (classd output SNDR=96, op output SNDR=82)
我觉得讯号经过理想的op后, SNDR不该掉这么多, 猜想可能是我VCVS接线不对

所以我做了两种来试试看,

(1)用一个VCVS : (classd output SNDR=96, op output SNDR=82)

(2)用两个VCVS : (classd output SNDR=96, op output SNDR=70)

因为查过手册是讲单端的, 都没说双端的, 所以想请教大家要怎么接, 谢谢!
第一次发文, 请多指教!

另外想问,我在spectre上把VCVS的gain设为10000(或其他数字, ex. 20, 50, -100...)
转换成hspice后, 不知道为什么都转变成1
像这样

图D. gain=1

图D. gain=1

觉得好奇怪呀?

网友:
一个理想的差动op,用VC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