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时提示找不到Connect rules? 求助!!

楼主(2019-03-18):
如下图设置好了connect_lib路径,但是在ADE里打开配置connect_rule设置时,就提示找不到connect rules. 但是打开设置窗口后又有这个rules可以选择。在仿真时也提示找不到connect rules的错误。不知道怎么办,折腾了快三天了。 Screenshot from 2019-03-18  Screenshot from 2019-03-18  Screenshot from 2019-03-18  Screenshot from 2019-03-18  Screenshot from 2019-03-18

网友A:
你的libmanager里面需要定义connet lib
这个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ibmanager里面需要定义connet lib
这个有吗?

问题就出在这里。一直都定义了,就是不行。
主要原因就是在安装Xcelicum的时候configuration失败导致connect_lib没有被编译。然后手动到install文件下去编译,一直不能成功。
然后在网上下载了一个呗编译过的connect_lib,根本不行。
今天早上发现,要到tools上一级文件夹里去进行编译工作,然后就编译成功了,所有问题也就解决了。
希望这些经验对其他人有所帮助。

网友B(2019-07-10):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出在这里。一直都定义了,就是不行。
主要原因就是在安装Xcelicum的时候configuration失败导致conn ...

能详细发一下步骤么?怎么编译?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发一下步骤么?怎么编译?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要到tool上一级地址里去运行install文件夹里面的genConnRulesFile.perl文件

楼主(2020-02-07):
到tool上一级地址里去运行 ./tools/affirma_ams/etc/install/amsConnectLibCompile

网友:
谢谢楼主,帮忙解决了问题

网友C(2020-03-24):
引用 楼主:
到tool上一级地址里去运行 ./tools/affirma_ams/etc/install/amsConnectLibCompile

你好,genConnRulesFile.perl运行不了,报错。楼主方便share一下运行结果吗?谢谢

网友D:
The AMS install directories include Connect Modules and Rules that can be copied
or referenced, but you can write their own and include them in the project. The path
for the built-in set is:
<IUS_path>/tools/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

Connect Rules and Modules must be pre-compiled for use in AMS Designer. The
built-in set can be pre-compiled by a system administrator by executing the script:
<IUS_path>/tools/affirma_ams/etc/install/amsConnectLibCompile

Include the Connect Rule and Modules library path in the cds.lib file. The built-in
set, once it is pre-compiled, can be included by adding the following to the cds.lib
file:
SOFTINCLUDE <IUS_path>/tools/inca/files/cds.lib

eetop.cn_AMSDesigner_5_7.OH notes.rar

网友E(2021-02-13):
引用 楼主:
到tool上一级地址里去运行 ./tools/affirma_ams/etc/install/amsConnectLibCompile

大神请问,为什么我的 ./tools/affirma_ams路径下只有一个lib文件夹,没有etc,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可以执行/tools/affirma_ams/etc/install/amsConnectLibCompile来生成connect_lib;注意原始的amsConnectLibCompile有错!!主要是其中的libNames、ncvlog、genConnRulesFile的路径不完整!!,执行会报错;当修改好后,执行./amsConnectLibCompile,便可以在Terminal中观察到有变化。执行完了后将在/tools/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中生成cds.lib文件,如果没有编译成功,是不会生成它的。方法参考https://m.newsmth.net/article/METech/126110?p=1

网友(2021-05-26):
引用 网友E:
大神请问,为什么我的 ./tools/affirma_ams路径下只有一个lib文件夹,没有etc,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

你好,我也只是在你描述的同样位置找到lib文件夹,没有etc。后面你是怎么解决的呢,还望指教。

网友(2021-10-30):
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但是我发现我的/tools/affirma_ams路径下面没有etc/install...这些东西
和10楼一样,在tools/dfII/bin里面倒是找到了这个文件:genConnRulesFile.perl

请问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F(2021-12-02):
完全按照楼主的说法做,确实变异了成功了,也出现了connectlib但是还是会找不到connectrule

网友(2022-05-15):
感谢,标记一下

网友G(2023-01-12):
引用 楼主:
到tool上一级地址里去运行 ./tools/affirma_ams/etc/install/amsConnectLibCompile

tool在哪啊  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The AMS install directories include Connect Modules and Rules that can be copied
or referenced, but  ...

网友:
引用 网友G:
tool在哪啊  大佬

一般在根目录下有一个叫cadence的文件夹,文件夹下面有AMS,MMSIM,spcetre等工具,你一个一个文件夹点进去看看,应该能找到

网友(2024-01-30):
请教一下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请教解决的方式,谢谢

网友(2024-07-09):
引用 网友C:
你好,genConnRulesFile.perl运行不了,报错。楼主方便share一下运行结果吗?谢谢
...

你好,后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4-12-27):
感谢楼主,问题解决。

网友(2025-06-06):
这个连接库是干什么的?可以默认使用1.8v电压吗

网友:
用interface element设置来代替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完全按照楼主的说法做,确实变异了成功了,也出现了connectlib但是还是会找不到connectrule ...

我也是 后来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tool上一级地址里去运行 ./tools/affirma_ams/etc/install/amsConnectLibCompile

到底是运行install文件夹里面的genConnRulesFile.perl文件还是amsConnectLibCompile呢?

网友(2025-07-17):
引用 楼主:
到tool上一级地址里去运行 ./tools/affirma_ams/etc/install/amsConnectLibCompile

谢谢,成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