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快捷键可以更新电路和layout

楼主(2019-03-18):
有没有快捷键可以更新电路和layout,脚本怎么写

网友A:
您好,
能请您具体描述一下您的问题吗?
使用什么软件工具?在什么状态下更新?更新什么信息?(layout XL toolbar中有5个按钮的名称中包含“updat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
能请您具体描述一下您的问题吗?
使用什么软件工具?在什么状态下更新?更新什么信息?(layout XL  ...

楼主的意思是在file下面有个refresh功能,做成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在file下面有个refresh功能,做成快捷键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还是我懂你,这个为啥要快捷键,经常刷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我懂你,这个为啥要快捷键,经常刷新吗?

我查了一下,没有提供这个skill接口

网友:
直接写个文件 把ddsHiRefresh() 写进去

网友A:
您好,咦?7楼怎么突然不见了? 7楼正解,我来提供一下通用方法:
7楼说

将ddsHiRefresh()写到文件里

已知图形界面上的操作,如何将功能写到快捷键里:
1,在CIW中,菜单栏上单击菜单Options,弹出下拉菜单,在下拉菜单中单击命令“Log Filter”,将所有选项全部勾选,则现在就可以在CIW窗口中看到所有操作背后所使用的函数了;
2,按照正常操作,File->Refresh,就会发现CIW中出现了几个函数,ddsHiRefresh()即是我们需要的函数,将它写进快捷键里,就好了。
3,其他功能,方法类似。

网友(点评):
非常专业的回答!

网友:
  学习了,谢谢8楼的解答

网友:
难道不是F5么

网友A:
您好,我查了下,在IC615和IC617中,layout中默认F5的功能都是“deFileOpen()”,不具备刷新功能。

(在virtuoso可以自由更换快捷键Bindkey的前提下,只说按键,不提按键本身绑定的是什么功能什么函数的,都是耍流氓!不靠谱!)
默认快捷键“Ctrl+R”可以调用命令“View->Redraw”,hiRedraw(),这个刷新是为了清除cellview内的显示错误,help中的解释是:

Redrawing the Display
After you have made many edits to a cellview, the design area can sometimes show portions of lines or objects that you have moved or deleted. Choose "View->Redraw" to refresh the cellview display.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查了下,在IC615和IC617中,layout中默认F5的功能都是“deFileOpen()”,不具备刷新功能。

(在 ...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所说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所说的功能

您好,
1,原来您说的是CIW中的命令和快捷键啊,我理解为Virtuoso Layout Suite了,我在11楼确认了IC615和IC617的Virtuoso Layout Suite L和XL中的默认Bindkey的“F5”不包含刷新功能。
2,CIW中“File”->"Refresh"这个命令,在IC615和IC617默认的Bindkey是空白的,很大概率可以推断楼主的这个地方也是空白的,因为楼主需要经常点击“File”->"Refresh",如果有快捷键,楼主很大概率可以发现。
3,也许在其他版本中,cadence默认为“File”->"Refresh"设置了Bindkey “F5”。
4,也许您的环境的这个快捷键不是默认的,有人已经将您的“File”->"Refresh"设置了快捷键“F5”.

可能我的用语有些冒犯,我向您道歉,因为每个人的Bindkey可能是不一样的,使用的软件版本也可能不一样,看到直接用按键指示操作功能,这样容易引起沟通上误解的表达方式,我的感受不是太好,有些激动。

【软件环境-版本-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1,原来您说的是CIW中的命令和快捷键啊,我理解为Virtuoso Layout Suite了,我在11楼确认了IC615 ...

言重了,太客气了。
我是一个刚入职的新手,很多不懂的地方,还望各位大佬多多指教,刚开始没太听懂你们的描述,我用的应该是IC616,平时我们都是F5刷新电路跟版图的,以为都是这样子,可能是公司自己设置的,对这方面知之甚少,正好看到这个问题了,恭疏短见。
还有很高兴认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咦?7楼怎么突然不见了? 7楼正解,我来提供一下通用方法:
7楼说
已知图形界面上的操作,如何将功能 ...

是我没有把问题描述具体,怪我
可讲解一下怎么把这个功能写到快捷键里,设置F5,对skill真的不懂,具体步骤怎么做

网友A:
您好,
解释7楼神秘消失事件:
我发现原来的7楼被我点了“支持”后,影响了帖子默认排序,顶到了上面。
这是论坛新版带来的新功能了啊!
你看我是2楼,却不是紧挨着楼主,7楼xiecr跑到了我们中间,TA原本应该显示楼层的地方,现在被换成了“推荐”;我试了一下,为3L:lwq_119点了一下“支持”,他现在也跑到了上面,还在7楼头顶呢!

快捷键设置方法:
这个问题是常见问题,论坛里有很多问答,原本不该再写在这儿,建议您搜索或者将搜索结果找给您就可以了,但因为近期论坛更新,搜索功能暂时有了一些退化,所以我再把快捷键设置方法简单地写一写。
1,先看一眼没有快捷键的命令的样子,“Refresh”后面是空白的:
2,在virtuoso中最简单的设置快捷键的方法是利用virtuoso自带的功能“Bindkey Editor”:
3,virtuoso中有不同的工具,提供了不同的设计场景,比如电路图编辑场景和版图编辑场景,不同的场景会对应不同的快捷键,比如您在schematic和layout中默认快捷键“M”的功能就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设置快捷键的时候,首先要明确这个快捷键是为哪个工具设置的,在这个例子里,这个刷新操作是在CIW(command interpreter window,打开virtuoso的第一个窗口)中的,所以先选择Command Interpreter,然后新增快捷键,输入按键和命令。
4,输入完成之后,点击OK,其实就完成了快捷键的设置。

如果virtuoso并不会频繁关闭,那么到这一步,就可以满足一次性使用了。
但是,这时,这个快捷键的设置信息只是存储在内存或者临时文件中,您的virtuoso关闭之后,它就不在了,再启动的时候,您需要重新设置。所以需要一点儿高级的操作,才能让它在我们每次启动virtuoso之后,就默认生效。
这个操作的核心就是将快捷键设置保存在一个文件里,在使用时将这个文件再加载进来。默认的所有快捷键也都是virtuoso自动加载了这些快捷键文件而产生的。
5,点击save,可以将“command interpreter”的所有快捷键保存到一个文件里。
6,这个文本文件的内容如下,其中有分号“;”后面的这一行的内容是注释,可以看到设置快捷键的skil语句的写法:
hiSetBindkeys("Command Interpreter"
list(
    list("<Key>F5" "ddsHiRefresh()" )
    )
)
我将这句写成了多行,是为了方便您看清几个括号的对应关系。
写成一行就是:hiSetBindkeys("Command Interpreter" list( list("<Key>F5" "ddsHiRefresh()" )   ) )
在这里介绍您注意这个语句,是因为以后您需要按照自己的操作习惯,自定义的快捷键多了之后,这样直接编辑文本,是更方便的做法。
7,文件已经保存下来了,怎么使用呢?
有多种方式:
(1)刚才保存的时候,您应该注意到了,在“save”的旁边就有一个“load”嘛。
(2)在CIW中使用“load”函数将文件加载进来:load("/home/pfyan/w")
(3)每次手动load也挺麻烦的,那么可以将加载的语句load("/home/pfyan/w")写进您的.cdsinit文件中;
(4)既然在.cdsinit中可以使用load函数,那么也可以直接使用hiSetBindkeys("Command Interpreter" list( list("<Key>F5" "ddsHiRefresh()" )   ) )

网友(点评):
大佬每次做出解答的时候都特别详细,太用心了,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解释7楼神秘消失事件:
我发现原来的7楼被我点了“支持”后,影响了帖子默认排序,顶到了上面。

非常详细,谢谢

网友:
yanpflove  的回答很棒

网友(2022-01-14):
引用 网友A:
您好,
解释7楼神秘消失事件:
我发现原来的7楼被我点了“支持”后,影响了帖子默认排序,顶到了上面。

嗯嗯 大哥解释的很全面 么么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解释7楼神秘消失事件:
我发现原来的7楼被我点了“支持”后,影响了帖子默认排序,顶到了上面。

终于知道你的这2000多小时怎么来的了,

网友D(2022-04-07):
各位大神,有谁知道高亮net时,显示为飞线显示的设置么? 有时候9高亮容易遗漏。

网友(2022-05-13):
引用 网友A:
您好,
解释7楼神秘消失事件:
我发现原来的7楼被我点了“支持”后,影响了帖子默认排序,顶到了上面。

足够详细,太赞了

网友E(2023-04-19):
有virtuoso电路原理图飞线设置的脚本吗,这样可以看清信号去向

网友(2023-12-06):
有啊shift +4  ddsHiRefresh()

网友F(2024-03-06):
引用 网友E:
有virtuoso电路原理图飞线设置的脚本吗,这样可以看清信号去向

请问怎么设置原理图飞线啊

网友(2024-06-03):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神,有谁知道高亮net时,显示为飞线显示的设置么? 有时候9高亮容易遗漏。 ...

可以试试把这句设置一个快捷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怎么设置原理图飞线啊

有两种方式
1、可以打开原理图工具栏上的view->Net hilighting
2、和快捷键9类似,只不过是可以飞线高亮 ,可以这句话设置为快捷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解释7楼神秘消失事件:
我发现原来的7楼被我点了“支持”后,影响了帖子默认排序,顶到了上面。

大佬

网友(2025-03-10):
引用 网友A:
您好,
解释7楼神秘消失事件:
我发现原来的7楼被我点了“支持”后,影响了帖子默认排序,顶到了上面。

网友(2025-07-02):
大佬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