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子源漏区上的孔不见了

楼主(2019-03-18):
如图,调用了管子以后发现源漏区上的孔少了一遍,请问这事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把那一边的孔弄出来?

网友A:
您好,
原因
正常情况:1,两个MOS紧靠邻接时,我们为了共用源漏端以节省面积,会手工将两列Contact合并重合成1列;2,如果打开了“Abut Server”,那么它们就可以自动合并;并且分开后可以自动恢复另一半。
意外情况
1,在“Abut server”打开的时候,器件自动合并了;然后又将“Abut server”关闭了,这时候再将器件分开,另一半就不会自动恢复了,就如您的图片中显示的这样。
2,在“Abut server”打开的时候,器件正常自动合并,进行有间距的对齐操作使得器件分开后,同样会导致消失一半。
解决方法
1,我没有好的方法,我之前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撤销操作,打开Abut server后再分开器件;或者一开始就将Abut server关掉;如果不能及时撤销,我只能重新调入器件。
2,期待能直接补全的方法。
哦,我找到恢复的方法了:打开Abut Server,将少了一半的器件和其他器件Abut在一起,然后再分开,Abut Server就会将它重新补全了。

Abut Server选项的位置:快捷键“Shift+E”,菜单栏->Options->Editor Options)

楼主:
好详细的讲解!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原因:
两个MOS紧靠邻接时,我们为了共用源漏端以节省面积,会手工将两列Contact合并重合成1列。

好详细的讲解!谢谢你

网友:
不客气。
我找到恢复的方法了,已在2L更新。
打开Abut Server,将少了一半的器件和其他器件Abut在一起,然后再分开,Abut Server就会将它重新补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原因:
两个MOS紧靠邻接时,我们为了共用源漏端以节省面积,会手工将两列Contact合并重合成1列。

请问Abut server在哪里开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Abut server在哪里开启呢?

您好,
请见2楼,Abut Server选项的位置同5楼新增的方法同时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请见2楼,Abut Server选项的位置同5楼新增的方法同时更新。

我也找到一种方法:选中器件按Q键-Parameter-ShareLeftShape或者ShareRightShap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找到一种方法:选中器件按Q键-Parameter-ShareLeftShape或者ShareRightShape。

您好,
恐怕您这种方法需要PDK的支持,我目前使用的工艺中器件的属性中是不存在ShareLeftShape或者ShareRightShap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恐怕您这种方法需要PDK的支持,我目前使用的工艺中器件的属性中是不存在ShareLeftShape或者ShareR ...

您好,看来确实是PDK不同。我学习到了新方法,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2021-06-04):
引用 网友A:
您好,
原因:
正常情况:1,两个MOS紧靠邻接时,我们为了共用源漏端以节省面积,会手工将两列Contact合并 ...

爱你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