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验证

楼主(2019-03-18):
AXI4总线有有5条通道,写地址、写数据、写回应、读地址、读数据。每个独立通道都由一组信息信号和提供双向握手机制的VAILD和READY信号组成。源生成VALID信号说明其何时地址,数据或控制信息可用。目标生成READY信号说明它可以接受该信息。仅当VALID和READY信号都为HIGH时才进行传输。那怎样用UVM验证这个握手机制?如果不用UVM,那要怎样验证?

楼主:
谢谢,还想问一下验证写地址通道时,文档说只有当主机驱动有效地址和控制信息时,才能断言AWVAILD信号。那么我们怎么可以确定主机驱动的是有效的呢?用UVM怎么实现,是在transaction里加个标志吗?

网友:
看需求,大多是握手后改变。可以加入其它idle,busy等控制flag。

楼主:
谢谢,我还问下我验证时创造了master_drivr和slave_driver,那么断言AWREADY该加到那个,还是其他的组件?

网友A:
先不管UVM和其他验证方法,就用最古老的Verilog,你会怎么验证这个握手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管UVM和其他验证方法,就用最古老的Verilog,你会怎么验证这个握手机制?
...

断言,写测例,run之后看结果

网友:
兄弟,这就是做测试点分解啊,所有满足这个握手协议的可能性都要验到,先不管UVM 还是sv这些方法,先要清楚自己要验什么,列出来,不管用什么方法一个一个验。直到吧自己列出来的测试点验完!

网友:
同上  验证本身跟是否使用uvm没有任何耦合。你只要用代码模拟行为,然后去监测结果接可以了。

写好对应的行为模型就可以测试

网友:
我现在也在做axi4的验证,能不能加个QQ讨论下? 724437948

网友:
如果单单验证你说的功能,用断言挺方面。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axi4的rtl和spec这些资料吗,想练习一下,谢了,qq954706560

网友:
先不管UVM和其他验证方法,就用最古老的Verilog,你会怎么验证这个握手机制

网友(2020-04-02):
AMBA vip完全模拟了所有总线行为,有违反就会报错

网友:
同意上上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