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又到了SKILL user guide求助时间

楼主(2019-03-18):
我们看user guide 108页和110页,关于小三角^的作用,大致应该是输入target要从头开始匹配pattern,图1rexCompile的区别是\(...\)中有无^的区别,实在没懂高亮结果为何一个t一个nil;图2同理,为何开头有两个字母也能匹配pattern?

网友A:
一直都看不进去这个。没想到有人看的这么仔细
不知道你看的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看不进去这个。没想到有人看的这么仔细
不知道你看的哪个版本的

这个东西看起来确实很麻烦很慢,不过也没别的教材可看,真心要学SKILL的话也算是必经之路。
我看的是product version 06.30/June 2004版本的

网友B:
guide 里的 \\ 实际是表示 \, 下面为了清晰就写成转义之后的

\(... \)  …. \( ...\) …..小括号括起来表示分组,\1 的表示匹配第一个分组, 第一对括号里是什么内容,\1 就代表什么内容, \2 表示匹配第二个分组, 以此类推

第一个正则的意思是   .  前后匹配的内容要一样,所以 abc.bc 匹配的 bc.bc,   abc.ab 就匹配不上
第二个正则的多出的  ^ 意思是从头开始匹配, 那就说明 对于  abc.bc 第一个分组必须是 abc, 所以 \1 就匹配不上

第二个图的正则的意思是 以字母开头 ,后面跟0个或多个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guide 里的 \\ 实际是表示 \, 下面为了清晰就写成转义之后的

\(... \)  …. \( ...\) …..小括号括起来 ...

感谢大佬解答,我再复述一下:
以图一第一个compile为例,就是说我这边输入abc.bc,工具会去遍历所有可能性,去尝试abc.bc  abc.b  bc.bc  bc.b  c.bc  c.b,如果遍历出来没有满足的就返回nil,现在bc.bc能满足所以返回t。第二个compile带有^,所以只去尝试abc.bc所以不满足直接返回nil。
图二其实只要以小写字母开头就能满足,对吧?
如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望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