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SERDES发送端 封装寄生电感大问题

楼主(2019-03-18):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10Gb左右的SERDES发送端电路,驱动器用的4级CML链结构,只在最后一级加了1.2nH的电感提高带宽,最后一级电流大概10mA,  不加封装模型时,最差的仿真  12Gb,ss,80°下 眼图还尚可能看,但加了BGA封装模型,包括PAD,3nH电感,2欧姆电阻,1p电容后,信号已经没法看了,请问各位前辈
1、不加封装模型时,眼图出现两个稳定值是怎么回事?
2、加封装后,寄生电感太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需要加均衡?

网友A:
两个峰值是不是带宽不够?比如出现00100或者11011的时候中间那个bit不能达到最高值或者最低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需要加均衡?

现在只是做发送端的,仿真时,应该不开加重吧,论文里面他们的发送端眼图质量看着挺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峰值是不是带宽不够?比如出现00100或者11011的时候中间那个bit不能达到最高值或者最低值。 ...

带宽的问题,0dB的带宽能到10GHz以上,3dB带宽4.2dB左右。但问题是封装模型应该是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3nH电感似乎是实验室做的极限了,但对信号影响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宽的问题,0dB的带宽能到10GHz以上,3dB带宽4.2dB左右。但问题是封装模型应该是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3 ...

我觉的你可以输入5ghz的时钟,看看驱动输出能不能到满摆幅。这个均衡的话我也记不清楚了,我记得我上学那会,我们组做的是把均衡做进去了。如果测试直接扎探针应该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你可以输入5ghz的时钟,看看驱动输出能不能到满摆幅。这个均衡的话我也记不清楚了,我记得我上学那 ...

感谢回答。我从新查了下CML链,之后对电路有改动,带宽只有  3dB=3.7GHz,0dB=6.3GHz, 我初步怀疑是带宽不够,我想的是应该把3dB带宽做到6G以上。但是有个问题,封装模型定了以后,负载电容确定的 1p,负载电阻 规定的 50欧姆,那么似乎怎么改电路对极点影响都不是很大。3dB带宽难以提高。而且把封装电感加上的话, 在输出端的峰化电感也很难再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我从新查了下CML链,之后对电路有改动,带宽只有  3dB=3.7GHz,0dB=6.3GHz, 我初步怀疑是带宽 ...

这种大信号的带宽应该不好仿真吧,你是直接计算rc?那个应该是不准的吧,这个应该也没必要一定要达到最大峰峰值的。
峰化电感谐振掉的的cml输出端的电容,cml输出应该是先连接pad,再连接bonding 线,再到pcb。我觉得你可以把电容放在电感之前,然后电感后面ac耦合输出。考虑pcb走线的话就会有信道衰减需要开均衡。
我也不是很熟悉这个了,比较浅薄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信号的带宽应该不好仿真吧,你是直接计算rc?那个应该是不准的吧,这个应该也没必要一定要达到最大 ...

我觉得你分析的封装模型接法比较靠谱,下午加了个硕博论文中的传输线模型R=300m,L=5n,C=2p,并按你说的封装模型仿真了下,有两个问题:
1.眼图打不开,我采取的办法是,1)增加增益,提高摆幅, 2)增大最后级电流,增加摆率  3)增加最后一级的峰化电感,增加带宽。最终眼图能满足协议指标。
2.眼图的抖动非常大,去掉传输线负载后,眼图质量很好,尝试过对负载端阻抗匹配进行电阻的修调,影响不明显。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改进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分析的封装模型接法比较靠谱,下午加了个硕博论文中的传输线模型R=300m,L=5n,C=2p,并按你说的 ...

我觉得你应该确定一下怎么测试,如果走pcb版的话还是要加均衡的吧,pcb走线还是会衰减的,探针台可能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分析的封装模型接法比较靠谱,下午加了个硕博论文中的传输线模型R=300m,L=5n,C=2p,并按你说的 ...

你看一下这个论文里的图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7061117/citations#citations

这个是当时我们最开始没经验时候做的,四点多GBPS都有均衡了

不要在意这是个特别特别水的论文。

网友B:
楼主你好,可以分享一些cml链设计的文章吗?头一次设计这类电路,感觉一头雾水。。。

网友:
一般tx都有de-emphasis, 比如usb3.0,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确定一下怎么测试,如果走pcb版的话还是要加均衡的吧,pcb走线还是会衰减的,探针台可能好点 ...

太巧了,之前还想找你们组问问题呢,久仰久仰。我这边也是第一次做,结构用的也都是经典结构。现在在考虑测试问题,由于没有做接收端,单测量发射端,我想的是先探针测一下较为理想的发送端眼图。再PCB板上示波器测,要做这个得要设计PCB信道的几何参数,提取S参数,再导到cadence里面去仿真。不知这样和我现在看到的眼图能差多少。
希望可以进一步交流:43719985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可以分享一些cml链设计的文章吗?头一次设计这类电路,感觉一头雾水。。。 ...

其实我们这边也是第一次做,建议先去找国内硕博论文,上手比较快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巧了,之前还想找你们组问问题呢,久仰久仰。我这边也是第一次做,结构用的也都是经典结构。现在在考虑 ...

这个我知道的也不多。当时我们做很高速的时候,一开始我同学均衡是用rlc电路搭的,仿真ac看衰减是否合适,然后调整参数改变衰减到合适的值,后来是在pcb上画了不同长度的信道,用仪器测试s参数然后导入到cadence中仿真。这个过程我也不了解,只是知道。然后10gbps我记得不加均衡眼图过pcb也没闭合,打开均衡变大了。可能我们做的板上衰减不太大。具体你可以仿真看看,我也记不清楚。保险期间我觉得还是加上均衡,测试的时候还可以把均衡关了对比一下。

我对均衡不了解。。。没做过。毕业之后也没做serdes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的也不多。当时我们做很高速的时候,一开始我同学均衡是用rlc电路搭的,仿真ac看衰减是否合适 ...

是的,现在很多仿传输线的都是导S参数的,后面准备先设计PCB信道,提取S参数再进行仿真。目前在电路部分,还有个奇怪的问题。现象是:最后一级输出的差分信号,信号中点不在0V处,也就是眼图中线不在0V。而且这个随corner、温度不同。有时在0V,有时100mV等。
检查了CML电路,输入输出电压也能够正常打开关闭差分对管,也没有使 电流源 和 差分对管 处于线性区。  为何输入信号打开管子时,输出信号下不来,关闭管子时,输出信号达不到VDD?

楼主:
不加AC耦合电容 (100n) ,差分输出是在0V,但带不动负载,摆幅只有100mV不到,

网友C:
ac couple电容要先充电,仿真时间长点会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 couple电容要先充电,仿真时间长点会稳定

层主正解。   下午用小电容1p尝试了下,确实差分信号中点回到中点,电容稍大时,经过一段时间即可以回到中点。

楼主:
各位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输入信号是理想数字源,尾电流源的D端电压会发生波动(影响CML输出电压),波动传到最后一级后,由于最后一级加了峰化电感1nH,和封装模型电容1p,从而两条输出端的信号变化不一样,差分信号会产生电压波动,下眼图的明显可以看出来抖动比较大。

(不知为何图片暂时无法上传file:///C:\Users\asus\AppData\Local\Temp\SGPicFaceTpBq\16788\327BCFC5.png)

网友:
什么工艺哦?10G这个速度不太高,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啊。

网友(2023-02-24):
博主,你好,我想问一下,serdes中的并串转换电路,输入端不是要输入数据嘛,例子就是将4路10Gbps并行数据串行成一路数据输出,这个时候的输入端应该怎么去输入呢?就是那个10Gpbs的数据信号应该怎么输入呢?求指导

网友(2024-05-09):
在信道测试中,理想脉冲宽度没有变,只是把仿真时间加上了,信道的脉冲响应结果就变化了,这是什么原因,有人知道吗?求解。

网友(2025-09-15):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很多仿传输线的都是导S参数的,后面准备先设计PCB信道,提取S参数再进行仿真。目前在电路部分 ...

能请教一下,这个AC COPULE电容的充电现象需要在电路上面增加初始化电路,使得刚开始的时候让电容两端电压就处在共模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层主正解。   下午用小电容1p尝试了下,确实差分信号中点回到中点,电容稍大时,经过一段时间即可以回到 ...

能问一下,最后怎么处理的呢,是加了个模块吗,如果不管的话,那电容充满电之前的一段时间的数据就没法用了,是这样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问一下,最后怎么处理的呢,是加了个模块吗,如果不管的话,那电容充满电之前的一段时间的数据就没法用 ...

很简单,输出不要一开始输出差分信号,从一个共同的共模电压开始就可以了,也就是你的输入从一个共模电压开始就行了,这样就不需要建立过程了。而且也不用修改ac 耦合电容。把nF 量级的电容改成pf不是正确的做法,会改变电路的网络结构。特别是带着寄生啥的进行仿真。 因为pad 的寄生也是pF这个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输出不要一开始输出差分信号,从一个共同的共模电压开始就可以了,也就是你的输入从一个共模电压 ...

确实是这样,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