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出现failed to get analog simulator type

楼主(2019-03-18):
本人在跑VCS仿真时报错,无法找到模拟仿真器类型,求助各方大神指导.init文件如下:
spice_top;
choose finesim onepath.sp -np 4;
use_verilog -module digital_top_dice;
optimize_shadowfile;
bus_format [%d];
d2a hiv=100% lov=0% rf_time=1n cell=digital_top_dice port=* vdd=xicenter.vdda;
a2d loth=0.1 hith=1.5 cell=digital_top_dice port=*;

log文件如下:
Error-[MSV-SETUP-ERR] Error in Mixed Signal Setup
  Error in running AnalogSim-VCS mixed signal verification.
   ERROR (snps_msv): failed to get analog simulator type, ccfParserExe
  returned: '-ad_fsim'

网友(2021-11-05):
vcs和finesim版本不对?路径没指定好?----环境变量是否都设置好了

网友(2024-04-06):
你好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2024-09-02):
cosim仿真:vcs+xa的话,需要vcs和verdi的版本一致,xa的版本不要低于vcs版本
                  vcs+finesim的话,目前跑下来vcs+verdi 2020,finesim2018是可以的

网友(2025-10-21):
我遇到的是软件没有加载全,xa wv 没加载有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