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elsim数据导出的问题

楼主(2019-03-18):
请问各位大神,Modelsim的仿真数据有没有什么办法导出到可以用MATLAB分析的格式?在testbench里用代码写txt文件的方法我知道,但是这个方法只能讲模块的端口信号导出,没法将模块内部导出,并且进行的是时序仿真,因此也不能把内部信号放入端口。谢谢!

网友A:
hierarchy "."的语法楼主知道吗?你完全可以在tb里面,写个assign you_signal = tb.u_insta.u_intab.you_signal;
然后不就打印出来了吗?

回答完,照例发个数字IC设计课程的广告,希望能让大家明白更多数字设计的原理,朝专家级迈进。
https://ke.qq.com/course/379407?tuin=64ce5e2a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erarchy "."的语法楼主知道吗?你完全可以在tb里面,写个assign you_signal = tb.u_insta.u_intab.you_si ...

这个真不知道 谢谢 有没有VHDL的对应的语法呢?

网友:
这个自己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