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问题

楼主(2019-03-18):
下载的虚拟机,安装有IC617,没有装incisiv,使用AMS仿真电路时,报错ERROR(ADE-3032):unable to locate ncsim executable in the specified path. 请问该如何解决,是环境没有配置好么,还是必须要安装incisiv吗?谢谢!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和我情况一样IC617 目前只能仿模拟部分,想用AMS混仿都不知道还要装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和我情况一样IC617 目前只能仿模拟部分,想用AMS混仿都不知道还要装什么软件
...

没有解决。。。虽然装了incisiv 14,ams仿真还是报错,心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虽然装了incisiv 14,ams仿真还是报错,心累。。

我也装了仿真时报错,都不知道是网上的例子有问题还是软件没配好,哎。。。

楼主(2019-08-24):
引用 网友A:
我也装了仿真时报错,都不知道是网上的例子有问题还是软件没配好,哎。。。
...

要更新安装readline5,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19-10-24):
引用 楼主:
要更新安装readline5,就可以解决问题

ERROR (ADE-3023): Unable to locate ncsim executable in the specified path. Ensure that
        the executable is present in the path or to set the correct path, use
        the setShellEnvVar() in Command Interpreter Window (CIW).
      ...unsuccessful.
他说的这个不能正确定位这个ncsim,怎么看ncsim的路径设置呀

网友(2021-04-14):
引用 楼主:
要更新安装readline5,就可以解决问题

你好,请问怎么操作呀

网友(2021-06-21):
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已经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