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5141问题

楼主(2019-03-18):
为什么有些工艺里面调用的元件无法修改参数,比如电阻,改变图片上的“segment width”和“segment length”的值,电阻值无法改变,但是别人的就可以。他们用的是ic617好像。图1 比图2少的部分有办法解决吗?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拜托拜托,别沉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PDK库的原因哦

网友:
It must be PDK. You can modify CDF of that component.

网友:
帮顶帮顶。
顺带求大佬们解答一下layout中的电阻length与实际电路中length数据有一点差距对电路本身是否有影响?还是说电阻差值不高于5%LVS都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