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15中鼠标右键旋转90度bingkey是什么

楼主(2019-03-19):
cadence virtuoso 6.1.5中,鼠标右键怎么设置旋转90度

网友A:
您好,
您确定是鼠标右键的功能吗?默认的不是中键的吗?
我的IC617中负责中键旋转的函数是cmdOption(),而在我的IC615中,鼠标中键默认的函数是cmdCtrOption(),但是实际使用发现它的功能仍然是旋转90度。
关于cmdOption()的说明:
我的IC617中的鼠标默认快捷键,Btn1是左键,Btn2是中键,Btn3是右键:
我的IC615中的鼠标默认快捷键,Btn1是左键,Btn2是中键,Btn3是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您确定是鼠标右键的功能吗?默认的不是中键的吗?
我的IC617中负责中键旋转的函数是cmdOption(),而 ...

感谢大神的精彩回复,因为我一直习惯用右键旋转,还不知道中键也能旋转,尴尬了。大神这个函数什么的是skill语言吗?有啥比较初级的书推荐一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的精彩回复,因为我一直习惯用右键旋转,还不知道中键也能旋转,尴尬了。大神这个函数什么的是sk ...

您好,关于函数
是这样的:
1,virtuoso整个软件是基于skill语言开发的,所有功能都是通过函数实现的;
2,有的函数是系统函数,cadence不让我们用,而有的函数是给我们用的;
3,cadence提供了完善的help功能,可以通过帮助文档了解skill语言、查找函数。
4,了解skill最有效的文档是skill language user guide,论坛里可以搜到2014版的,你的cadence help内的user guide的版本可能会新一些,整体内容差别不大,只是有一些细节不一样,都可以入门学习。
5,了解函数功能、查找相关函数,利用help也会很方便;还有一个小工具适合查找函数,在CIW中输入startFinder,可弹出函数查询工具。
6,当然,cadence也为各个工具提供了skill reference,比如layout有Virtuoso Layout Suite Skill Reference,介绍了Virtuoso Layout Suite中涉及的所有skill函数,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见下图:

您说的“右键旋转”的操作是入下图这样的吗?
1,如果是这个操作的话,那么使用默认的中键是更方便的,在Move等命令生效的状态下,按一下中键,被选中的对象就会顺时针旋转90度,可以应付大多数需要旋转的情况了。
2,右键弹出的命令里的Rotate和工具栏上的Rotate是等价的,调用的是相同的函数。
3,这几个操作的函数都可以通过Log Filter找到,但我觉得恐怕为它们设置快捷键并不划算。

已知图形界面上的操作,利用Log Filter找函数的方法:
在CIW中,菜单栏上单击菜单Options,弹出下拉菜单,在下拉菜单中单击命令“Log Filter”,将所有选项全部勾选,则现在就可以在CIW窗口中看到所有操作背后所使用的函数了:
如果需要为这个功能设置快捷键,将这些函数写进Bindkey就好了。

网友B:
楼上回答的好详细,是个好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关于函数:
是这样的:
1,virtuoso整个软件是基于skill语言开发的,所有功能都是通过函数实现的;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回答的好详细,是个好老师

嗯呢,专业,细致。

网友C(2022-09-13):
引用 网友A:
您好,
您确定是鼠标右键的功能吗?默认的不是中键的吗?
我的IC617中负责中键旋转的函数是cmdOption(),而 ...

那鼠标中键放大,缩小是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2023-10-24):
引用 网友C:
那鼠标中键放大,缩小是怎么定义的呢

你是指放大和缩小的指令吗?如果是的话 那和楼上那位大神一样的方法,把log filter打开全勾上,在layout里鼠标滚轮上下滚动,然后就可以在CIW窗口上看到这个指令了

网友(2025-01-03):
受教了  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