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Liberate对时序单元触发器特征化

楼主(2019-03-19):
用Liberate对时序单元特征化时,需要考虑到很多问题,但是具体应该怎么在template中设置呐?
我有看到liberate手册里有define_template -constrain这一个命令,是对它的时序进行限制的,文本这样说:
The constraint template type can be used for timing constraint (setup, hold, removal,recovery) characterization. It requires both index_1 and index_2 to be specified,
index_1 represents the range of input slews of the data signal
index_2 represents the range of input slews of the reference signal (clock, reset etc.)
请问各位,究竟应该如何考虑这个设置呐?研究很久了,对时序单元特征化就是会出现问题?

网友A:
和cell delay的tempelate一样,设成3x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cell delay的tempelate一样,设成3x3的

你好,我设置的就是3X3的,而且取值就是那个delay和power中的input slew里,选取的首位和中间三个值。但是还是会报错。

  1. ERROR (LIB-52): The constraint search failed to find a solution within the search range for arc of cell:'DFM1RA_st', r_pin:'CK', r_pin dir:'r', pin:'D', pin dir:'r', type:'hold_rising rise_constraint', vector:'RRxx'. This cell will be marked as failed and the constraint data will be set to: 1.0 (see constraint_failed_value). To debug, review the saved simulation results for deck: hold_5. Possible causes include: 'constraint_delay_degrade' too large; 'constraint_delay_degrade_abstol' too large; 'constraint_check_final_state_threshold' too large; estimated search range too small (see constraint_search_bound). Modify the constraint parameters and rerun.

  1. WARNING (LIB-70): One or more receiver cap values (-4.19986e-05) for cell: 'DFM1RA_st', pin: 'CK', r_pin: '', when: '', type: 'CCS', table: 'receiver_capacitance1_rise' are negative. Save and review the simulation output (see extsim_save_passed, extsim_save_failed, extsim_deck_dir). Make the required corrections to the Tcl and rerun.

这是显示的错误和警告信息,对了我是考虑低电压下生成的,我在想是不是他的那三个值有什么限制要求,单元库的参数里有一项Minimum Pulse Width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有影响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设置的就是3X3的,而且取值就是那个delay和power中的input slew里,选取的首位和中间三个值。但 ...

可以考虑先仿真一下cell的逻辑功能不是不正确的,逻辑有问题也有可能出错。Possible causes include: 'constraint_delay_degrade' too large; 'constraint_delay_degrade_abstol' too large; 'constraint_check_final_state_threshold' too large; estimated search range too small (see constraint_search_bound). Modify the constraint parameters and rerun.
这边报了这个问题也有可能这些参数设置不合理,同一个constraint下选取不同hold或者setup的值cell delay是不同的,约束的太紧可能仿真器不能仿真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先仿真一下cell的逻辑功能不是不正确的,逻辑有问题也有可能出错。Possible causes include: 'co ...

你好,我用Hspice对它进行了仿真,结果是没有问题的在低电压下,因为低电压下延时本身就是比较大,所有在template的delay,power中那个input slew的值我取的是比较大的,相应的时序上那个constrain取的值就会很大,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请问还需要哪里设置什么吗?
我的template:

define_template -type delay \
         -index_1 {12 32 57 87 117 152 192 237 287 342 400 } \
         -index_2 {0.001 0.002 0.0035 0.005 0.0065 0.008 0.0095 0.011 0.0125 0.014 0.016 } \
         delay_template_11x11

define_template -type constraint \
         -index_1 {12 152 400 } \
         -index_2 {2 52 100 }  \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define_template -type power \
         -index_1 {12 32 57 87 117 152 192 237 287 342 400 } \
         -index_2 {0.001 0.002 0.0035 0.005 0.0065 0.008 0.0095 0.011 0.0125 0.014 0.016 } \
         power_template_11x11

Netlist:

.subckt DFM1RA_st Q QB CK D VDD GND

MP15 VDD net079 QB VDD P_12_LLRVT w=0.45u l=0.06u
MP13 net079 net0124 VDD VDD P_12_LLRVT w=0.22u l=0.06u
MP14 net0128 net11 net079 VDD P_12_LLRVT w=0.15u l=0.06u
MP11 VDD net0124 Q VDD P_12_LLRVT w=0.45u l=0.06u
MP10 VDD net0128 net0124 VDD P_12_LLRVT w=0.44u l=0.06u
MP9 net0128 net050 net019 VDD P_12_LLRVT w=0.28u l=0.06u
MP8 VDD net047 net019 VDD P_12_LLRVT w=0.45u l=0.06u
MP7 net024 net050 net047 VDD P_12_LLRVT w=0.15u l=0.06u
MP6 net024 net019 VDD VDD P_12_LLRVT w=0.15u l=0.06u
MP3 VDD net050 net11 VDD P_12_LLRVT w=0.22u l=0.06u
MP5 net027 D net047 VDD P_12_LLRVT w=0.41u l=0.06u
MP4 VDD net11 net027 VDD P_12_LLRVT w=0.41u l=0.06u
MP2 VDD CK net050 VDD P_12_LLRVT w=0.26u l=0.06u

MN14 QB net079 GND GND N_12_LLRVT w=0.3u l=0.06u
MN12 GND net0124 net079 GND N_12_LLRVT w=0.15u l=0.06u
MN13 net079 net050 net0128 GND N_12_LLRVT w=0.15u l=0.06u
MN10 Q net0124 GND GND N_12_LLRVT w=0.3u l=0.06u
MN9 net0124 net0128 GND GND N_12_LLRVT w=0.29u l=0.06u
MN8 net019 net11 net0128 GND N_12_LLRVT w=0.15u l=0.06u
MN7 net019 net047 GND GND N_12_LLRVT w=0.29u l=0.06u
MN6 GND net019 net039 GND N_12_LLRVT w=0.15u l=0.06u
MN5 net047 net11 net039 GND N_12_LLRVT w=0.15u l=0.06u
MN4 net044 net050 GND GND N_12_LLRVT w=0.27u l=0.06u
MN2 net11 net050 GND GND N_12_LLRVT w=0.15u l=0.06u
MN3 net047 D net044 GND N_12_LLRVT w=0.27u l=0.06u
MN1 net050 CK GND GND N_12_LLRVT w=0.15u l=0.06u

.ends DFM1RA_st

工作情况是VDD=0.3v.

网友A:
看一下手册里面constraint_delay_degrade constraint_delay_degrade_abstol,constraint_check_final_state_threshold,constraint_search_bound里面有没有对低电压条件下的推荐设置值,或者改变一下extsim_option等的设置

网友B:
delay和power的index1设置太大了,65nm,怎么可能到几百个ns的input slew?你输入还没到50%,估计输出就已经翻转了,量出来也是个负delay。
建议缩小一千倍试试。
constraint里面index1和index2都要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手册里面constraint_delay_degrade constraint_delay_degrade_abstol,constraint_check_final_state ...

前面几个我都是取的默认值,感觉根据手册说的,去默认值是可行的,对于exitsim_option, 我用的仿真器是spectre,所有设置为set_var extsim_option       "method=gear gmin=1e-15 gminfloatdefault=gmindc redefinedparams=ignore rabsshort=1m limit=delta save=nooutput"。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lay和power的index1设置太大了,65nm,怎么可能到几百个ns的input slew?你输入还没到50%,估计输出就已经 ...

因为我的操作情况是低电压下,所以延时应该就是比较大的,因此才考虑设置那个index1取值比较大。我刚刚试着把他们变成小的值,但是好像仍然报错,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constraint_delay_degrade把这个设置的大一点把,默认是0.1,设成0.3试试看看能不能仿真跑过,仿真能过得话看一下仿真器在这种setup或者hold的实际delay是多少,有没有比输出lib里面的大很多,有的话就调整一下spectre的选项了

网友B:
你template里面,arc怎么定义的?还是说没有arc定义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straint_delay_degrade把这个设置的大一点把,默认是0.1,设成0.3试试看看能不能仿真跑过,仿真能过得话 ...

我设置了:

  1. set_var constraint_delay_degrade 0.3
  2. set_var constraint_delay_degrade_abstol 1e-12

  3.

然后还把那个template中index变小了,

define_template -type delay \
         -index_1 {1 12 27 47 67 87 102 127 147 167 187 } \
         -index_2 {0.001 0.002 0.0035 0.005 0.0065 0.008 0.0095 0.011 0.0125 0.014 0.016 } \
         delay_template_11x11

define_template -type constraint \
         -index_1 {1 47 187 } \
         -index_2 {1 47 187 }  \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可是结果还是不行,仍然报错:

  1. ERROR (LIB-52): The constraint search failed to find a solution within the search range for arc of cell:'DFM1RA_st', r_pin:'CK', r_pin dir:'r', pin:'D', pin dir:'r', type:'hold_rising rise_constraint', vector:'RRxx'. This cell will be marked as failed and the constraint data will be set to: 1.0 (see constraint_failed_value). To debug, review the saved simulation results for deck: hold_5. Possible causes include: 'constraint_delay_degrade' too large; 'constraint_delay_degrade_abstol' too large; 'constraint_check_final_state_threshold' too lar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template里面,arc怎么定义的?还是说没有arc定义在里面?

我是这样定义的:

define_cell \
       -clock { CK } \
       -input { D } \
       -output { Q QB } \
       -pinlist { CK D Q QB } \
       -delay delay_template_11x11 \
       -power power_template_11x11 \
       -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DFM1RA_st

define_template -type delay \
         -index_1 {1 12 27 47 67 87 102 127 147 167 187 } \
         -index_2 {0.001 0.002 0.0035 0.005 0.0065 0.008 0.0095 0.011 0.0125 0.014 0.016 } \
         delay_template_11x11

define_template -type constraint \
         -index_1 {1 47 187 } \
         -index_2 {1 47 187 }  \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2 52 100 } \
#         -index_2 {2 52 100 }  \

define_template -type power \
         -index_1 {1 12 27 47 67 87 102 127 147 167 187 } \
         -index_2 {0.001 0.002 0.0035 0.005 0.0065 0.008 0.0095 0.011 0.0125 0.014 0.016 } \
         power_template_11x11

网友:
你看看你那边有没有相同类型cell的lib,读取后生成一个template试试看,里面有define_arc,char的时候加上-use_only试试

网友B:
你arc没定义啊,应该类似这样:
define_arc \
       -type hold \
       -vector {RRxx} \
       -related_pin CK \
       -pin D \
       DFM1RA_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arc没定义啊,应该类似这样:
define_arc \
       -type hold \

我用的template就是从一个lib里读取来的,里面有这样的arc定义,如下:

# constraint arcs from CK => D  hold_rising
define_arc \
       -type hold \
       -vector {RRxx} \
       -related_pin CK \
       -pin D \
       DFM1RA_st

# constraint arcs from CK => D  hold_rising
define_arc \
       -type hold \
       -vector {RFxx} \
       -related_pin CK \
       -pin D \
       DFM1RA_st

define_arc \
       -type setup \
       -vector {RRxx} \
       -related_pin CK \
       -pin D \
       DFM1RA_st

define_arc \
       -type setup \
       -vector {RFxx} \
       -related_pin CK \
       -pin D \
       DFM1RA_st

# delay arcs from CK => Q  rising_edge
define_arc \
       -type edge \
       -vector {RxRx} \
       -related_pin CK \
       -pin Q \
       DFM1RA_st

# delay arcs from CK => Q  rising_edge
define_arc \
       -type edge \
       -vector {RxFx} \
       -related_pin CK \
       -pin Q \
       DFM1RA_st

# delay arcs from CK => QB  rising_edge
define_arc \
       -type edge \
       -vector {RxxR} \
       -related_pin CK \
       -pin QB \
       DFM1RA_st

# delay arcs from CK => QB  rising_edge
define_arc \
       -type edge \
       -vector {RxxF} \
       -related_pin CK \
       -pin QB \
       DFM1RA_st

就是我在template里包含了这样的内容,不过这还用用那个user_arcs_only吗

楼主:
我在char_library里加了-user_arcs_only,而且那个define arc里也有hold的define arc,但是还是出了错,

  1. ERROR (LIB-52): The constraint search failed to find a solution within the search range for arc of cell:'DFM1RA_st', r_pin:'CK', r_pin dir:'r', pin:'D', pin dir:'r', type:'hold_rising rise_constraint', vector:'RRxx'. This cell will be marked as failed and the constraint data will be set to: 1.0 (see constraint_failed_value). To debug, review the saved simulation results for deck: hold_5. Possible causes include: 'constraint_delay_degrade' too large; 'constraint_delay_degrade_abstol' too large; 'constraint_check_final_state_threshold' too large; estimated search range too small (see constraint_search_bound). Modify the constraint parameters and rerun.

请问,还有什么没有考虑到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template就是从一个lib里读取来的,里面有这样的arc定义,如下:
就是我在template里包含了这样的 ...

user_arcs_only就是指定liberate从你的template里面去找arc
如果不设定,它会自己去找a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er_arcs_only就是指定liberate从你的template里面去找arc
如果不设定,它会自己去找arc
...

我添加了这个user_arcs_only,还是报错,就像上面那样,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添加了这个user_arcs_only,还是报错,就像上面那样,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
...

我们先把电压调高,把input slew调小,先确定是电路的问题,还是电压过低的问题。

网友:
把电压调高,input slew调小试试看。
先确定是电路的问题还是电压过低导致的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先把电压调高,把input slew调小,先确定是电路的问题,还是电压过低的问题。
...

我试过把电压调高,即使slew不改,也不会报错

网友C:
65nm能跑到0.3v么?  把netlist拉出来自己跑一下hspice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65nm能跑到0.3v么?  把netlist拉出来自己跑一下hspice看看

可以的,不过好设置比较大的setup 和hold time

MP15 VDD net079 QB VDD P_12_LLRVT w=0.45u l=0.06u
MP13 net079 net0124 VDD VDD P_12_LLRVT w=0.22u l=0.06u
MP14 net0128 net11 net079 VDD P_12_LLRVT w=0.15u l=0.06u
MP11 VDD net0124 Q VDD P_12_LLRVT w=0.45u l=0.06u
MP10 VDD net0128 net0124 VDD P_12_LLRVT w=0.44u l=0.06u
MP9 net0128 net050 net019 VDD P_12_LLRVT w=0.28u l=0.06u
MP8 VDD net047 net019 VDD P_12_LLRVT w=0.45u l=0.06u
MP7 net024 net050 net047 VDD P_12_LLRVT w=0.15u l=0.06u
MP6 net024 net019 VDD VDD P_12_LLRVT w=0.15u l=0.06u
MP3 VDD net050 net11 VDD P_12_LLRVT w=0.22u l=0.06u
MP5 net027 D net047 VDD P_12_LLRVT w=0.41u l=0.06u
MP4 VDD net11 net027 VDD P_12_LLRVT w=0.41u l=0.06u
MP2 VDD CK net050 VDD P_12_LLRVT w=0.26u l=0.06u

MN14 QB net079 GND GND N_12_LLRVT w=0.3u l=0.06u
MN12 GND net0124 net079 GND N_12_LLRVT w=0.15u l=0.06u
MN13 net079 net050 net0128 GND N_12_LLRVT w=0.15u l=0.06u
MN10 Q net0124 GND GND N_12_LLRVT w=0.3u l=0.06u
MN9 net0124 net0128 GND GND N_12_LLRVT w=0.29u l=0.06u
MN8 net019 net11 net0128 GND N_12_LLRVT w=0.15u l=0.06u
MN7 net019 net047 GND GND N_12_LLRVT w=0.29u l=0.06u
MN6 GND net019 net039 GND N_12_LLRVT w=0.15u l=0.06u
MN5 net047 net11 net039 GND N_12_LLRVT w=0.15u l=0.06u
MN4 net044 net050 GND GND N_12_LLRVT w=0.27u l=0.06u
MN2 net11 net050 GND GND N_12_LLRVT w=0.15u l=0.06u
MN3 net047 D net044 GND N_12_LLRVT w=0.27u l=0.06u
MN1 net050 CK GND GND N_12_LLRVT w=0.15u l=0.06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先把电压调高,把input slew调小,先确定是电路的问题,还是电压过低的问题。
...

虽然报错,但是生成的LIB文件里还是有些内容的,延时其他觉得 还算正常,但是下面一些信息觉得应该不对

      timing () {
        related_pin : "CK";
        timing_type : setup_rising;
        rise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4.1, 45.3, 375.1");
          index_2 ("4.1, 45.3, 375.1");
          values ( \
            "1e+31, 1e+31, 1e+31", \
            "1e+31, 1e+31, 1e+31", \
            "1e+31, 1e+31, 1e+31" \
          );
        }
        fall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4.1, 45.3, 375.1");
          index_2 ("4.1, 45.3, 375.1");
          values ( \
            "1e+31, 1e+31, 1e+31", \
            "1e+31, 1e+31, 1e+31", \
            "1e+31, 1e+31, 1e+31" \
          );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虽然报错,但是生成的LIB文件里还是有些内容的,延时其他觉得 还算正常,但是下面一些信息觉得应该不对

...

Setup Hold time有问题,DFF在0.3v下function都不对吧
你如果熟悉analog的话,可以把这个cell 单独写网表跑一下仿真 看看逻辑对不对

我印象中之前28nm LP到了0.45v左右 function就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up Hold time有问题,DFF在0.3v下function都不对吧
你如果熟悉analog的话,可以把这个cell 单独写网表 ...

你好,我验证了一下,触发器在0.3v下是可以工作的啊。我就是用的网表测试的,不过建立时间比较长,大概60ns
请问你知道liberate里面define_template中对时序限制的constrain是怎么起作用的吗?

网友C:
constraint template中index default unit是ns还是ps?  如果是ns的话 看波形应该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nstraint template中index default unit是ns还是ps?  如果是ns的话 看波形应该没啥问题
...

那个单位是ns

网友D(2019-08-27):
楼主这样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把transition的值缩小100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transition的值缩小100倍试试。

可以缩小,但是依据是什么呐?有没有什么证据之类的说明,应该怎么设置这些transistion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样问题解决了吗?

可以让它不报错了,就是缩小transition,但是不知道应该缩小到多少合适,这个依据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让它不报错了,就是缩小transition,但是不知道应该缩小到多少合适,这个依据怎么回事? ...

直接改template里面的值吗?这样改的话不是跟lib要求的就不一样了吗?

网友(2022-04-29):
楼主你好,请问有K库相关的组织可以加入么?想跟着大佬们学习学习下

网友(2022-12-29):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