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用C语言进行芯片验证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9-03-19):
各位大神,小白最近关于芯片验证陷入一些疑问。具体如下,希望有大牛给与点拨。目前主流的验证方法是UVM验证方法学,但是了解到C语言和SystemC也可以做芯片的验证工作。我的问题是         1. C语言做验证如何对DUT施加激励?

         2. 如何验证输出是否正确,通过观测波形吗?
         3. 如何收集功能覆盖率?
         4. 使用C语言写驱动程序,配合FPGA做板级验证这种方式的合理性?

我有查到使用PLI接口调用C程序,这么做不还是需要在verilog/SV环境下,PLI调用的C程序是只起到添加激励的作用吗?

网友A:
对于SoC完整,使用c和汇编编写firmware,工具链结合链接文件将其生成bin,或者txt,$readmem函数将txt读入memory,完成cpu启动;
对于ASIC,可以使用SystemC编写产生transaction的xactor,完成transaction级到pin(interface)级转换的driver,这其实和sv实现方式一致只不过换了种编程语言儿子,本质上是相同的;
ASIC中用到c或c++,其使用场景是用c和c++编写pli/vpi程序,然后在verilog的testbench中调用这些pli/vpi对应的自定义系统函数/任务,或者直接使用dpi。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验证一个大型serdes接口,比如pcie,vendor一般不会给你提供sv源码,或者给加密的sv源码,另一种方式是提供了一个verilog的bfm shell,里面各种调用自定义系统函数,此外还必须提供libpcie.so,这个.so文件就是编写pli/vpi的c源码编译出的的,你在编译环境时必须将此.so文件链接到simv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SoC完整,使用c和汇编编写firmware,工具链结合链接文件将其生成bin,或者txt,$readmem函数将txt读入m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虽然我还是不是很理解,但是有了大致的一个认识。谢谢

网友B(2023-04-26):
引用 网友A:
对于SoC完整,使用c和汇编编写firmware,工具链结合链接文件将其生成bin,或者txt,$readmem函数将txt读入m ...

请问如何学习C语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学习C语言

C语言是学科基础,如果没学这个,那就先把c学好

网友:
C PLI 接口是很有用的功能, 相当于VCS/NC仿真工具提供了一个访问底层数据库的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是verilog标准的一部分, 具体例子可以参考:$VCS_HOME/doc/examples/programming_interfaces, 文档可以参考IEEE的verilog标准文档, 例如: IEEE1364-2001 Verilog lrm.pdf的第20章到第27章

IEEE1364-2001 Verilog lrm.pdf

网友(2023-11-29):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学习C语言

C PRIMER PLUS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