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用C语言进行芯片验证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9-03-19):
各位大神,小白最近关于芯片验证陷入一些疑问。具体如下,希望有大牛给与点拨。目前主流的验证方法是UVM验证方法学,但是了解到C语言和SystemC也可以做芯片的验证工作。我的问题是:
         1. C语言做验证如何对DUT施加激励?
         2. 如何验证输出是否正确,通过观测波形吗?
         3. 如何收集功能覆盖率?
         4. 使用C语言写驱动程序,配合FPGA做板级验证这种方式的合理性?

我有查到使用PLI接口调用C程序,这么做不还是需要在verilog/SV环境下,PLI调用的C程序是只起到添加激励的作用吗?

网友A:
PLI接口的方式确实是如此,但并不仅仅SV集成了这种方式。要明确给DUT激励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给一组信号一些数值,只要仿真工具能够识别即可,UVM方法学只是提供了一个封装好的环境组件和激励方式而已。所有SV搭建起来的组件,只要换成C或者SC即可,只不过在实现上有些差异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I接口的方式确实是如此,但并不仅仅SV集成了这种方式。要明确给DUT激励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给一组信号 ...

嗯,理解了一些。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