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后仿真怎么看内部信号的波形

楼主(2019-03-19):
目前用spectre进行电路后仿真,建config的方式进行的,现在想要看底层管子的节点仿真结果,该怎么设置呢?或者有什么其他方式吗?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在save options中选择allpub,然后仿完用Result Browser来看

楼主(2019-09-10):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save options中选择allpub,然后仿完用Result Browser来看

谢谢,确实是一种方法,但是电路很大的话,要保存非常多的信号线,仿真很慢,而且占很多内存

网友:
在ADE上選Outputs在選To be plotted在選你要看的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