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irtuoso 能不能列出电路中使用了哪些器件类型?

楼主(2019-03-19):
如题,需要知道电路中使用的器件类型,谢谢

网友A:
您好,
可使用Print Tree功能;
请参考该贴8楼的回答。
http://bbs.eetop.cn/thread-848721-1-1.html

网友B:
可以的,在电路的view处,即显示schematic,和symbol处可以加入一列config,点击config就可以查看电路中运用了那些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在电路的view处,即显示schematic,和symbol处可以加入一列config,点击config就可以查看电路中运 ...

如何加入config?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可使用Print Tree功能;
请参考该贴8楼的回答。

我是试了一下,很管用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加入config?谢谢

1,在电路图中打开Launch~Plugins~Mixed Signal Options~Config ,
2,打开之后会在电路工具窗口中help左侧会出现Config,然后点击set config
3,建成之后可以打开cell view处的config就可以查看电路中所用的所有器件类型

网友(点评):
谢谢,又学到了新操作~

网友C:
利用递归写的,可以查看用到的所有底层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电路图中打开Launch~Plugins~Mixed Signal Options~Config ,
2,打开之后会在电路工具窗口中help左 ...

我用的IC615.launch下拉菜单中没有找到plugins选项,是不是我的版本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递归写的,可以查看用到的所有底层器件

谢谢哈!涉及到脚本,俺觉得很高大上,不过后面会有涉猎,提前接触也很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IC615.launch下拉菜单中没有找到plugins选项,是不是我的版本太低了

这个不就是,我的是617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就是,我的是617版本的

抱歉没有列清楚,mixed single options 下面只有两个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没有列清楚,mixed single options 下面只有两个选项:

可能是我们的版本不一样,可能有些设置也不一样吧,你可以自己在工具栏上方,自己找出这个隐藏设置,

网友D(2019-04-18):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就是,我的是617版本的

你好,我的和楼上这个截图是一样的。但是Mixed Signal Options之后的选项是AMS和Verimix,没有Config的选项。

网友(2020-06-23):
引用 网友C:
利用递归写的,可以查看用到的所有底层器件

大家都别被骗了,下载下来文件是空的,对这种行为很鄙视!

网友(2021-10-29):
引用 网友C:
利用递归写的,可以查看用到的所有底层器件

怎么是空的呢 老哥

网友:
跑个lvs 不就知道了

网友(2022-05-24):
引用 网友C:
利用递归写的,可以查看用到的所有底层器件

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在电路的view处,即显示schematic,和symbol处可以加入一列config,点击config就可以查看电路中运 ...

good

网友(2023-06-27):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的和楼上这个截图是一样的。但是Mixed Signal Options之后的选项是AMS和Verimix,没有Config的选 ...

直接new cellview,类型schematic,调top,保存。然后new cellview,类型config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在电路图中打开Launch~Plugins~Mixed Signal Options~Config ,
2,打开之后会在电路工具窗口中help左 ...

感谢

网友(2024-01-30):
引用 网友B:
1,在电路图中打开Launch~Plugins~Mixed Signal Options~Config ,
2,打开之后会在电路工具窗口中help左 ...

这个应该是61x版本吧,5141怎么查看器件类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在电路图中打开Launch~Plugins~Mixed Signal Options~Config ,
2,打开之后会在电路工具窗口中help左 ...

感谢分享!这种方式更直观。

网友(2024-08-15):
引用 网友A:
您好,
可使用Print Tree功能;
请参考该贴8楼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在电路图中打开Launch~Plugins~Mixed Signal Options~Config ,
2,打开之后会在电路工具窗口中help左 ...

网友(2024-11-11):
引用 网友B:
1,在电路图中打开Launch~Plugins~Mixed Signal Options~Config ,
2,打开之后会在电路工具窗口中help左 ...

无敌

网友E(2025-04-14):
这个脚本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2025-06-06):
引用 网友E:
这个脚本可否分享一下

这个是电路的  软件自带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利用递归写的,可以查看用到的所有底层器件

我是不是被骗了2元,为啥是空的?

网友(2025-07-30):
引用 网友B:
1,在电路图中打开Launch~Plugins~Mixed Signal Options~Config ,
2,打开之后会在电路工具窗口中help左 ...

试了 可以的

网友:
你这是PDK自带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