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bget这个命令到底怎么用

楼主(2019-03-19):
请教head top selected到底区别在哪里

网友:
man man man man

网友:
head     --- 工艺信息,tech lef 的信息,读入的库的信息
top        --- 设计相关的 inst cell fplan 等等,
selected --- 主要获取 选中的内容的属性

网友:
innovus 202> dbget  head.
allCells  cellEdgeSpacings  dbUnits  finGridDirection  finGridOffset  finGridPitch  instMaskShiftLayers  layers  libCells  mfgGrid  objType  props  ptnCells  routeTypes  rules  sites  topCells  vCells  viaRuleGenerates
vias
innovus 202> dbget  top.
bumps          designLib       designView    fPlan                hInst              insts          isProtoModelCommitted  isProtoModelSpecified  isVDDOnBottom  markers    name                    nets
numBidirs      numInputs       numInsts      numNets              numPGTerms         numPhysInsts   numPhysNets            numPhysTerms           numTerms       objType    pds                     pgNets
pgTerms        physInsts       physNets      physTerms            pinToCornerDist    pkgComponents  pkgObjects             props                  ptns           readOnly   statusClockSynthesized  statusDetailRouted
statusGRouted  statusIoPlaced  statusPlaced  statusPowerAnalyzed  statusRCExtracted  statusRouted   statusScanOpted        symmetryR90            symmetryX      symmetryY  terms

网友A:
刚从innovus转到icc2,想问filter这个选项到底怎么用,感觉比dbget还复杂

楼主:
多谢,各位,具体怎么用,看了一些脚本TCL,一片迷茫

网友(2019-10-24):
引用 网友A:
刚从innovus转到icc2,想问filter这个选项到底怎么用,感觉比dbget还复杂

我刚从ICC2转到innovus, 感觉dbget无从下手哈

网友B:
synopsys 的filter使用list_attribute  -app -class 来查找你要的过滤属性
cadence的 dbget 使用dbget top/head/selceted.?     或.??  或.?h name 来查找

https://www.cnblogs.com/lelin/p/11154689.html

网友(2022-07-06):
学到了!感谢!!

网友(2023-05-30):
引用 网友B:
synopsys 的filter使用list_attribute  -app -class 来查找你要的过滤属性
cadence的 dbget 使用dbget top/ ...

网友:
推荐你关注一个公众号“数字后端IC芯片设计”,里面有比较详细的dbget使用说明,建议把相关的专题摘抄一遍。一遍下来,你会提升到一个高度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