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生成标准单元库

楼主(2019-03-19):
请问各位,在用Liberate生成标准单元库文件.lib时,你们的内容里面有没有k-factors和wire-load models这两部分啊?我生成的里面是没有的,但是我参考的工艺库里面 是有的?请问是设置的原因吗?
()

Lib-k-factors

Lib-k-factors

wire-load

wire-load

网友A:
请教一下,memory k lib的时候 输入输出的关系需要遍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memory k lib的时候 输入输出的关系需要遍历吗?

我也不清楚,我正在请教大家呐,因为不是很了解这个,就不知道怎么生成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memory k lib的时候 输入输出的关系需要遍历吗?

不好意思,今天才看到消息,我做的都是基本的标准单元,一些基本逻辑,没有做memory的,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B(2021-09-19):
请问楼主利用liberate工具产生.lib文件的大致流程是什么样的?我这边使用命令write_library,最后产生不了对应的.lib文件。

网友(2022-09-26):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利用liberate工具产生.lib文件的大致流程是什么样的?我这边使用命令write_library,最后产生不了 ...

生成lib文件的指令write_library  -escm -overwrite -filename /****/lib/${cell}.lib ${cell}

网友(2023-10-17):
请教大佬一个liberate  error,有偿请教
SKI-602   cannot run the sim because themaster name of inst “MM18_0”  is invalid
MM18 在器件spice网表中都得到,但是MM18_0 在器件网表中搜不到

另外,我改了器件spice 网表
因为原始网表读入时报类似“the  vpp  vbb pin  is  undefined  ” ,然后挂掉

所以因为vpp,vdd在pg connect 连的是vdd ,vss嘛,
我就把spice 网表中的dpp,vbb 都改成了vdd,vss
然后就没报pin  undefined了

网友(2025-01-15):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今天才看到消息,我做的都是基本的标准单元,一些基本逻辑,没有做memory的,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

请教一下,liberate 如何在verilog 中生成  Internal PIN的 function?最近在做CG/ICG的模块,遇到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麻烦楼主回复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