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仿真反相器时波形为啥不反相

楼主(2019-03-19):
如图,dc仿真时的波形,为啥脉冲方波不反相呢

dc波形图

dc波形图

反相器

反相器

楼主:
粉色in 红色out,为啥out波形不反相且相对in的波形整体下移了1v?pmos管宽长比设置的是nmos的4倍。

楼主:
说错了是tran瞬态仿真

网友:
输入-1V~1V,why?

网友:
为啥你的输入给-1到1V,反相器接1.8V和0V?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错了是tran瞬态仿真

随便设置的,为啥不能给-1~1?

网友:
呵呵,回去再看看教科书吧

楼主:
解决了,因为gnd的设置有问题,接一个0的vdc波形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