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流舵DAC问题

楼主(2019-03-19):
设计一个简单的6位的电流舵DAC,电流源阵列部分采用的是共源共栅电流源,在工艺角仿真时的tt和ss以及ff的情况下这个单位电流差别非常大,怎么解决?求大神解答。tt的时候330nA,   ss的时候47nA,ff的时候1.1uA.

网友A:
你这是DC偏置设置的不合理吧

网友:
你的偏差太大了,静态工作点不对吧。
BG引起的电流偏差主要是电阻corner,DAC通过输出电阻生成的电压应该不会随corner波动太大

网友:
Vbias电路工作状态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DC偏置设置的不合理吧

产生偏置电压的管子也都在饱和区了,就是tt 和ss 情况下会有20mv 的变化。

网友:
DC有问题,电流镜线性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