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WPE Proximity Effect和DFM_options设置

楼主(2019-03-20):
想请教各位前辈几个问题,请知晓的前辈不烦赐教,谢谢!1.关于mos管WPE Proximity Effect的设置,lz用的是tsmc 55nm的工艺,在WPE Proximity Effect Cal. Method一栏中有4个选项,分别为off/auto/custom/PreSet,初始默认的是off,但之前lz一直设置的是Preset选项,因为之前在公司实习的时候被告知选Preset,但是后面做post-sim的时候发现这会造成mos Vth和DC偏置电位较大的偏移,主要是由于layout提取的mos WPE参数与之前设置的Preset有较大的差别,相对的在前仿的时候pmos选auto或者off,core nmos和dnw nmos选off,这样前后仿DC偏置偏移较小。不知道各位前辈在调用mos管时会不会更改WPE Proximity Effect的选项?以及选择某个选项的理由?
2.关于mos管DFM options的设置,初始默认的是minRule,但同样在实习期间被告知选DFM+Analog选项,所以一直选的是DFM+Analog, lz知道DFM是为了提高良率而设置的以及相对应有DFM rule,一般数字电路默认minRule即可,但不清楚DFM options的选择有没有特定的场合?以及DFM和DFM+Analog之间的区别?各位前辈在调用mos管时是否会去更改DFM options这个选项?
3.关于schematic中Mos的fingers及Multiplier与Layout中fingers及Multiplier不对应的问题(总的W=fingers*Multiplier不变),通常为了省面积,很多Layout designer会更多的用fingers来代替Multiplier,但通常在schematic中不会将fingers设置的很大,而Layout中fingers很大是常见的,显然schematic和Layout产生了差别,导致了STI效应和WPE效应参数的区别,从而影响Vth,导致DC偏置电位偏移以及vdsat等参数的变化,在电流镜中也会产生电流镜电流的偏移的情况。这是否需要避免?或者干脆在schematic中基本都用fingers来表示?还是不省面积使Layout中的fingers和Multiplier与schematic中的一直?前辈们是如何来应对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开放性讨论,希望大家能分享自己的看法

网友:
顶贴,楼主问的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疑惑。看看。

我之前的想法是尽量避开这些问题,1、仿真只用来验证和跑corner,不作为尺寸选取的主要参考依据,以后仿为准; 2、不使用最小尺寸设计。 3、调整电路M和fingger和finger length时尽量考虑版图摆法;

但总会遇到一些避免不了的极端情况,比如某个电阻面积太大,用和不用DFM相差一大块面积;比如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比如上拉下拉要对称的,比如对寄生电容敏感的高速或高精度电路,;比如版图工程师和设计者的风格差别非常大的时候,这时候真希望能自己画版图。

因此,不重要的即使不完美考虑工作量忍忍算了,重要的地方厚脸皮让版图工程师反复修改。

网友:
前两个操作根本没有接触过,不知道。第三个我们是有rule限制的,如果版图f 和电路f 不对应,lvs就过不了,即必须保持一致。

网友A: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对于那些高阶效应,layout有一套对应的rule,如果打开选项,那跑lvs会出现很多错误,比如阱边距不够,比如没有dummy,或者匹配性能不好,或者管子距离不够等,然后layout人员会通知design修改。知道cad有写这么一套rule,但一般lvs好像都没有打开过,也没有layout反映过有什么问题,可能是layout自己比较牛,都知道这些处理细节吧。

网友:
layout里能画finger当然是finger啦LPE和WPE你可以在layout旁边多加dummy其实就可以改善的,你们可以对工艺先做个实验,看一般一要加到几个dummy时,离well边界间距要多少的时候这个误差可以忽略,以后在layout时注意一点就好了,就不用在前仿时过于敏感了。

网友B(2021-05-25):
好问题。
抛砖引玉简单谈谈我的看法。

1. 在前期仿真的时候,关于WPE我一般会关掉或者给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值,因为auto设置出的值很可能和后提出来差异很大;一般核心管的尺寸会根据后提再进行一定的调整。
2. 我的一般选择是。数字电路使用minrule,一般的模拟电路使用DFM,重要的模拟电路用DFM+analog。DFM+analog相较于DFM的差别是会多出一个层,在查drc时会要求更严格,这样更有利于提高良率。当然,都使用DFM+analog对良率更好,只不过会耗费更多时间来修drc,也会增加面积,不一定是好事。
3. 对于普通的电路,我倾向于版图和电路完全对应,是多finger就多fingger,是多m就多m。对于匹配要求高的电路,比如电流镜,我们希望能使它们工作在相同的环境下,所以一般会在版图上将它们画成一个管子。这个时候schematic就会采用m,因为这样它们的属性就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我们的整体目标是使前仿尽可能接近后仿,只要是这个目的下的操作,就是相对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对于那些高阶效应,layout有一套对应的rule,如果打开选项,那跑lvs会出现很多错误,比 ...

您好,请教一下,这个开关怎么开呢?我现在在电路中设置了这些参数,但是layout 工程师告诉我即使layout的参数和电路设置的不一样也不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问题。
抛砖引玉简单谈谈我的看法。

老哥专业!

网友(2022-07-13):
好贴,希望能有大佬给个明确的解答

网友(2024-07-17):
引用 网友B:
好问题。
抛砖引玉简单谈谈我的看法。

优秀

网友C(2025-08-21):
借楼同问,比如差分对,我就设置成m=1,多finger,两侧加Dummy,降低WPE和LOD效应。第二种,m做成多个,用共质心匹配,两侧也加Dummy,这两个哪种好?

网友(2025-12-05):
引用 网友C:
借楼同问,比如差分对,我就设置成m=1,多finger,两侧加Dummy,降低WPE和LOD效应。第二种,m做成多个,用 ...

第二种把,一般共质心+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