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0.18um工艺的sub多厚

楼主(2019-03-20):
想在HFSS中用TSMC工艺仿真天线,但是在.18截图的文件中没有说明sub的厚度  另外,图中的thickness的单位是nm吗?

网友:
wafer制作前,sub一般是300um,制作完成后,wafer的sub是可以打磨的,可以100多um肯定可以做到,再薄就不太清楚了,应该要看封装厂的能力了。

网友:
tsmc0.18的工艺一般是用的8寸片,厚度标称一般是725um,流片完成后可以减薄。
thickness的单位一般都是Å,
1Å=10^(-10)m ,即十分之一纳米!

网友:
三楼说的对

网友:
流片时候可以勾选的,你一般填FSR表格的时候,可以勾选减薄至12mil,特别先进的工艺 40nm以下我没用过,不是很清楚,可能有大神会了解。
根据我的经验,一般是以mil为减薄单位,foundry自己就可以提供,常见是减薄到10~12mil

网友(2019-06-24):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