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SMIC的原始标准单元库转为cadence环境中使用的模拟库

楼主(2019-03-20):
各位大拿们好,请教如下一个问题:
       我在做一个SMIC130nm的工程,SMIC给的标准单元库是适用于数字流程的原始库,Cadence无法添加该库,请教如何将原始库转为可用在cadence环境里的库?下图是SMIC原始标准单元库里的文件,symbol文件夹下只有.sdb和.slib的文件,而SMIC的PDK里则是各个cell的文件(包含.oa文件)

SMIC原始库文件

SMIC原始库文件

PDK里各个cell的文件

PDK里各个cell的文件

网友:
把cdl导进去,然后create symbol from schematic
虽然电路连线很乱没法看,但是能用。

网友:
1、你的cdl文件中可以生成schematic,如果cdl没有VDD VSSpin,那你就要在.subckt那行添加VDD VSS pin(finger width 没有的话,也记得加上,其值和w一样,不然LVS有错误);
2、你的symbol文件夹中没有oa文件的话,可以自己在原理图上生成,这样一个一个生成会比较慢,但是你可以使用verilog文件的.v文件生成symbol,这一步和导入verilog文件差不多(记得加VDD VSS Pin);
3、gds文件就可以生成版图了,用来对照生成原理图有没有错误;
(可以先导入一个INV试试,确定导入没问题了,就可以试试导入全部stdcel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