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cadence仿真电容两端的电压随时间的变化

楼主(2019-03-20):
求助各位大神。结构很简单,但是我不经常使用cadence,所以问题比较小白啊。大概就是如何得到电容两端的电压随时间的变化,求告知在cadence中怎么设置。

网友A:
跑个tran,plot电容上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个tran,plot电容上的电压

非常感谢啊,但是我跑了个tran,电流源和电容的另一端都接地,那两个电压源我设置的零V,可以跑完得到一条10V的直线,并没有积分的过程啊

网友(2023-11-22):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