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仿真无法进行,零时刻停止

楼主(2019-03-20):
看不出来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求解答

网友A:
检查下monitor,是否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monitor,是否挂死

如果是挂死了,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monitor,是否挂死

不止monitor,全都挂死了,时钟也不动

网友:
检查下sequence是否启动,driver时序发生没

网友B:
出现死锁,一般是有个task中的无限循环挂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死锁,一般是有个task中的无限循环挂起了。

谢谢,我找到问题了...貌似是用了uvm1.2就会有问题,我改回uvm1.1又没问题了...

网友:
检查一下你sequence里面的挂起phase.raise_objection,1.1和1.2启动要求不一样

网友:
8楼正解,1.1和1.2的启动方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