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PECTRE171仿真出现了问题

楼主(2019-03-20):
原理图 一用到电阻,仿真就会报错,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大神帮忙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gcc版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gcc版本的问题??

是的,将MMSIM的GCC版本更新一下就可以了,软连接系统的gcc
刚解决,谢谢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将MMSIM的GCC版本更新一下就可以了,软连接系统的gcc
刚解决,谢谢回答。

赞!解决了就好

网友(2021-07-14):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