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习中遇到lvs验证问题(反相器),求大神支援

楼主(2019-03-20):
错误如下: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inv
SOURCE CELL NAME:         inv

--------------------------------------------------------------------------------------------------------------

百度搜到是layout与netlist不匹配
难道是网表写错了??

网友:
这只是开头,报的错误往下翻一翻就有了

网友A:
正确时候是笑脸和对号    你这还是得看下面报的什么错   是管脚数量问题还是n管p管   大小写匹配问题   还是画的逻辑有问题?    还是得具体看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时候是笑脸和对号    你这还是得看下面报的什么错   是管脚数量问题还是n管p管   大小写匹配问题   还 ...

已经解决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