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时序报告的延时值很大,上千ns

楼主(2019-03-21):
见下图1和2,其中图2是加了ideal_network命令后报的
疑问1:时序报告里这个<-是什么意思?
疑问2:<-指向的clock gate的cell延时有上千ns,很不合理,我把这个pin设为ideal_network即
set_ideal_network   -no_propagate    [get_pins dig_top_inst/apb0_inst/sys_config_inst/clkgate_inst_system_fclk/donttouch_icg_inst/ECK]后,延时就不是上千了变为0.15,通常处理方法是啥?应该不是我这样定义ideal_network吧

图1:大延时

图1:大延时

图2:ideal_network后小延时

图2:ideal_network后小延时

网友A:
因为这个是clk root,后面推了很多DFF,loading很多(综合时没有长tree)。这个估计是你的function(block) level的clock gating,所有你综合时应该在这个gating后下ideal network。

回答完,照例发个数字IC设计课程的广告,希望能让大家明白更多数字设计的原理,朝专家级迈进。
https://ke.qq.com/course/379407?tuin=64ce5e2a  (该课程已被国内大公司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是clk root,后面推了很多DFF,loading很多(综合时没有长tree)。这个估计是你的function(block)  ...

谢谢!学习了

什么时候出你的第二期:数字芯片前端设计?对第二期的dc和Formality感兴趣

网友:
DC/Formality只是工具。重点是原理。原理都在第一期,深度入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