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一脸懵逼怎么破

楼主(2019-03-21):
请问这都是些什么鬼啊?

网友:
多学多做多思考

网友:
应该是偏置电路,慢慢的捋顺就好了,

网友:
好乱 好乱阿

网友:
咋一看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功率放大器?

网友:
模拟电路基本上都是拉扎维那本书上的组合,
要么差分对加电流镜,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开关管。
layout的时候注意主要的结构,floorplan 的时候跟电路讨论下一般没啥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