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下SI和PI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9-03-21):
各位好,本人刚刚学习有关SI和PI的知识,准备对一个AD画的PCB板进行SI和PI的仿真,但是越看越糊涂,ADS,IBIS,HSPICE,SIWAVE,。模型,语句等等看到了好多软件,想问问如果对板子做相关仿真的话,大概的步骤是什么?具体有哪些方法?希望有大神说说,感谢万分!

网友(2019-04-29):
SIwave 可以幫助你萃取S參數,看Crosstalk/impedance/平板共振,或用於PI analysis
ADS 可以幫助你建schematic,做頻域與時域的仿真
IBIS 可以用來描述chip內的IO
HSPICE,可以呈現IO buffer/RLC component / connector也可以建構整個schematic進行仿真

對板子相關仿真
1. 用SIWwave取出你要的channel/plane的S parameter
2. 用ADS建構schematic
3. 將chip(IBIS or Hspice)/connector/cable ..etc 代入ADS
4. 仿真
5. 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