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中关于main_phase里 super 的问题

楼主(2019-03-21):
源码来自《UVM实战》在my_model中,super用于my_transaction 声明之前如图
会出现下图错误
用于之后则正常,如图。   表示很不理解,求大神解析。

网友A:
语法要求这样。声明必须位于语句之前。just s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法要求这样。声明必须位于语句之前。just so

好的,谢谢

网友:
是的,声明要放前面。不管super不super。

网友B:
super.maip_hase代表通知phase系统启动该phase,里面就是执行拉,这时候声明已经来不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per.maip_hase代表通知phase系统启动该phase,里面就是执行拉,这时候声明已经来不急。 ...

thank you! 这样一解释很好懂了。

网友(2021-09-08):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