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画MOM电容引起的layout中的错误

楼主(2019-03-21):
我layout中的MOM电容是自己画的,我在上下基板上打PIN,可以直接提pex寄生。
但是因为有桥接电容,所以有的极板没发打PIN,结果就出现了这种错误,LVS可以过,但是PEX就有error,该如何处理?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1-09-2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请问下 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 你解决了吗

当时后来解决了 好像定义一下端口 including file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