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芯片如何从系统方面考虑才能跑到2-3GHz

楼主(2019-03-21):
大家好,小弟是数字前端工程师,所参与设计的芯片中最高的跑800MHz。
之前面了一家公司,有个问题是如果新项目芯片的目标频率,是我现在做的频率(800MHz)翻倍或者更高倍速,该如何从系统方面考虑?
我回答的不好,想听听各位前辈有什么想法的,代码优化?时钟?电源?
烦请各位能够不吝赐教。

网友:
跟电源没啥关系
跟工艺,架构,时序约束等关系比较大
一般28nm跑到2GHz以上较为困难

网友:
我也关注一下。。。。。

说下我的理解, 芯片跑在多高频率估计也就是总线,以及主干总线上的master slave 需要这么高, 一些不重要的模块或者外设估计还是在低速下运行。

需要高频率运行的模块如果是购买的IP,一般会提供最高综合频率。 自己写的模块能够到达的时钟频率可以通过单独模块优化,单独综合来慢慢弄。。

整个SoC要到这么高频率总线是主要瓶颈, 一般的解决方法是, 看看那个slave 不满足,生成总线的时候加上register slice。

其他有时钟模块的设计, clock swich, clock gating, 这个我也没做过高频的不太了解。

在就是高频率下, 2拍DFF 同步需要改3拍或者更多了,这个需要计算。。。